索尼2012年机器,开机进系统居然就。。

楼主(2014-07-24):
有台索尼SVE141C1T笔记本,冷机开机能进系统,但刚到系统界面时“巴塔”就掉电关机。然后再开机,以后掉电时间越来越短,到最后哪怕进BIOS都掉电,清灰保养过(没什么灰),加导热胶,换过内存,硬盘,重做系统,还是这样。按理说这款机器还在保修内,壳附近没索尼维修站,客户就放我这修了,网上也搜了,貌似没有这种现象的描述,有经验的老手不妨出下手,给出个思路看看呢.

补充内容 (2014-7-26 11:24):
笔记本型号是SVE141C11T   主板编号:MBX-268

网友:
点亮时,裸板测各组供电都正常的,掉电时就剩下待机电压了。

网友:
我有个索尼一代I5的给你这现象差不多 干了HM55没有好 CPU也换了试还是一样掉电 掉电后就启动不了 必须拔掉电源再起机3才可以 郁闷啊 不知道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感觉还是温控电路的问题 看图纸查下温控电路

网友:
拔掉光驱试试

网友:
我上个月修了2个i5 独显SONY的问题和你一样,但不确定是不是这个型号的  你先裸板试机重点放在3.3V是给屏供电上 这个供电是待机3.3V通过N沟道的管子控制,开机时才导通有的 。你量这个管子第四角电压是不是一点一点往下掉如果是 你就跟着第四角跑应该是两个47K的电阻其中一个坏了   修了两台了一台是早上第一次开机正常用几分钟就掉电 热机开掉电就越快  另一台是进系统白屏闪然后掉电。但都是同一个地方的问题

网友:
谢谢大伙的指导,问题已经解决了,是IO的119脚引脚轻微烧断了,导致MBCLK信号接收不到而导致,那个断脚真难弄哦,另外随附这款机器的电路图,需要的朋友可以下载了。

SONY MBX-268.pdf

网友(2014-11-13):
那个焊好就 OK了,最好换个 EC

网友:
应该是信号的问题。

网友:
换个EC省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