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4-07-24):
机器:IBM R51
客户送来说是放了一段时间没用,再用就开不了机了。打发走客户拆机,发现很脏好像好长时间没有清理了,先情灰,打扫完卫生,先测量各路电感都没什么问题,心想问题不大。上电测3V,5V正常但是后继MOS的G极上电压只有3.4V左右这个不正常。见下图:

图纸此电压正常时应为15V才对,这样MOS管才能导通看来问题就是MOS管的G极电压不对引起3V、5V后继的输出的电压不正常,致使芯片U61工作不正常检测不到各路电压。这个15V是由5V电感经过升压以后得到的。见下图:

送到U61给其提供供电。见下图:

由U61输出来控制MOS管G极。见下图:

可想而知如果这些电路不正常可能会引起不开机、掉电等原因。既然问题找得就好办了,接上可调电源,待机测D32的输入端有5V而输出却只有3.几伏,看到问题所在,断电测D32发现损坏从料板上拆来一个换上,通电测量D32的输出端15V,开机测试电流连续三次跳跳变,外接已经可以亮机,装机测试一切OK。

网友:
IBM的看见就头大

网友:
其实熟悉了也没这么难了。

网友:
楼主维修经验贴写的都比较详细

网友:
再详细点更好

网友:
是我们太懒了,学习的机会很多,都错过了,谢谢楼主.

网友:
多么 熟悉的 电路啊

网友:
楼主幸苦了,你是我们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