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反复这样

楼主(2014-07-24):
技嘉h61m-ds2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以返修2片了,客户要的急!请问谁弄好过

补充内容 (2014-7-25 20:59):
问题以解决 bios故障  刷bios搞定

网友:
掉电 要查很多位置。区分是电源保护和主板保护。

网友:
不拨电还能触发吗?

网友:
  不插4PIN  看下还断不。。  不断就看下CPU供电这块是否短路

网友:
查下电池旁边的358吧  我上次是358连着的电阻不良引起反复掉电

网友:
H61反复重启是缺少供电,查全板所有供电,看缺少哪个电压,一定要上真CPU,不然不出CPU供电

网友:
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像是CPU 12V短路!用表测测cpu 4pin的+12V对地短路不?

网友:
放电,还有看看SOMS跳线有电压不,我修过很多这样的问题,都给我修好了

网友:
12V短路停啦不会再转吧,和这个故障不一样,我有块盈通P43也是这故障,同样找不到原因

网友:
不清楚啊,是转一下就停,需要再触发才继续转还是不需要触发又自己转起来了

网友:
换版吧纠结

网友:
问题以解决, 刷bios问题搞定

网友:
1155架构的主板,通断电反复,基本可以理解为不开机。
还有技嘉的板子,就是刷BIOS

网友:
看明白了是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