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二修后关机变重启,y530进系统无声音,技嘉GA-M68M-S2P不过内存

楼主(2014-07-25):
    好久没有发帖,因为在迅维远程不断学习下,在饼哥优秀的教学下,一般故障感觉很轻松,基本没有什么发帖的必要,不过最近遇到几个故障,感觉有点小意思,拿出来和大家一起讨论分享,因为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就合并成一帖,请大家不喜勿喷,或许对新手能有些许帮助.
      言归正传,接手联想y470 i3,客户直接拿着本本和一个桥片找到我,说是在另一个电脑城修过,上家判定桥有问题,可是换上桥后还是不能亮机,最后说修不了了,把桥拆下,原机的桥也没有装上去. 报价送走客户,拆机,版号la-6881p,hm65单桥,看板子基本没动过其他地方,稍微放了下心,那边电脑城做维修的毕竟做了好几年,既然判定桥的问题,基本错不了,至于换桥后还不亮,只能说明还有其他问题没解决。大概测了下各电感阻值没发现什么问题,于是决定订一个桥片换上再说吧,隔天桥到,麻利的上bga,冷却通电触发,上U和内存,电流1.2无显,这应该就是到了上家换桥不亮的故障,测各电压基本正常,看电流貌似到了内存,不过不上内存电流依旧1.2,没跑码?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并且有些机器换桥后需要刷bios,于是在论坛找到此板桥bios唰唰刷好,再次上电,只见电流唰唰过了1.2继续跳变,随之屏顺利的跟着亮了!!于是装机,由于客户没带适配器,用原机电池试机没问题后通知客户来拿,顺利收钱!!
     你以为这机器就这么结束了?不,这只是个悲催的开始,所以只简单的写下维修步骤,给大家一个借鉴.下面才是真正悲催问题的开始.
     三天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她三天后才发现问题),修机中.....y470机主拿着机器来到我这,说这机子修好后关不上机,一关机就自动重启,我接过本子开机进系统,然后关机,正常啊(此时依旧只用的电池),反复关了几次没问题,于是给客户自己试,反复几次也没问题,客户连说不好意思,拿机走人了,唉,虚惊一场啊!不过,这只是小小的过渡......................
     第二天,Y470客户打电话过来,这次问题明确了,是本子只插电池能关机,插上适配器关机后就会重启。好吧,既然有问题,就搞吧,让客户把机子送过来留下。虽然重启现象只存在于适配器模式,但是还是先排除下系统吧,于是插适配器进PE关机,依旧重启,拔掉电池,只用可调开机,再关问题依旧,用电池则正常.拆机,还是习惯从BIOS干起,或许是EC bios 出了问题?于是先后论坛找到几个bios刷了无果,现在能亮,不敢轻举妄动,还是先请教下饼哥吧,饼哥简练的说了三点:注意1.WAKE#  2.RI# 3.pbtn_out#三个电压变化. 那我们就先来简单说下这三个信号吧:
      1.WAKE#:网络唤醒信号,低电平有效,正常应为高电平,否则可能造成关不了机
      2.RI#:铃声提示,这个信号是一个来自Modem的输入信号。它允许一个唤醒事件,在电源故障的时候进行保护
      3.pbtn_out#:这个就简单了,EC发给南桥的开机触发信号
实测:wake#始终3.3V高电平无跳变,正常
至于RI#,这个一般不易出问题,并且此板没标电阻号,不太好测,先放一放(结果证明此信号应该没问题,就省略不说了),继续测下pbtn _out#,这一测终于发现了猫腻:
   实测当正常关机后(适配器模式下,以下省略)pbtn_out#自动有3.3-0-3.3跳变,这说明关机后此信号自动向南桥发出开机信号,造成关机后自动重启。那么按照时序,当各待机条件正常后,按下开关产生ON/OFFBTN#转换更名ON/OFF#发给EC,EC收到ON/OFF#,才会转换发出pbtn_out#给南桥,而此时(关机后)测ON/OFF#持续3.3高电平,并没有高低高跳变,排除开关粘连等情况(因为开关面板还牵扯到联想恢复键,其他帖子有D59损坏造成无法关机的现象,这里我把开关面板和D59取掉用镊子短接开机试过,排除这些情况,这里就不再详细说了)   既然此时pbtn_out#的跳变与开关无关,那么要确定pbtn_out#关机后自动跳变的原因只有断开ec此脚,看是ec这边问题还是桥那边问题,结果挑起EC pbtn_out#引脚,发现EC这端关机后依然自动有高低高跳变(用万用表表针短接此引脚和焊盘按开关可以开关机,关机后立即松开只测pbtn_out#引脚),而桥那端持续3.3高电平
   看来问题出在EC这边(虽然断开此脚,并且关机后依然有自动跳变,但最后结果却并非在ec),不经意按了下开关,居然神奇的发现电流唰唰上去了,并且顺利亮机,但是按开关不能关机,不是应该pbtn_out#发往南桥,南桥接收到这个信号后才可以开机的吗? 此时已经断开pbtn_out#,为什么还能开机呢??再次请教饼哥,此时饼哥让测下slp_s3#,实测待机时slp_s3#/s5#已经有3.3高电平,不对啊,按时序应该南桥收到pbtn_out#才会发出slp_s3#/s5#开启,待机就有3.3肯定不对,因为待机时slp_s3#/s5#就有3.3高电平,所以EC收到开关信号 就直接开机了,而关机时南桥收不到ptbn_out#高低高信号,所以无法关机.那么结合断开ptbn_out#关机后此脚依然有跳变,并且待机时SLP_S3#/S5#已经为高,初步判断问题在EC这边,既然前面已经已经刷过EC bios,那么就直接换下EC芯片吧,找出备用全新EC,手起刀落,放大镜观察引脚无误后开机测试,结果却大跌眼镜,关机后依然自动重启,再测ptbn_out#关机后依然有跳变,并且待机时SLP_S3#/S5#依然为3.3高电平,既然SLP信号是南桥发出,难道问题在南桥那边?南桥收到错误信号,或者本身错误,提前发出了slp_s3#/s5#????可是这个桥是刚换的新的,并且能正常亮机,但是事实如此,不得已上BGA重新加焊了下桥,结果奇迹出现了,再次开机后,正常关机不会重启了,至此关机重启故障解决!
      虽然故障解决了,但是还有许多疑惑,为什么电池模式正常关机,而适配器模式下就有问题呢?另外既然是桥的问题,为什么断开EC pbtn_out#后,此脚关机后仍然自动跳变?按照时序,先有pbtn_out#再有slp_s3#/s5#,难道是反过来先有slp_s3#/s5#对ec产生了错误指示,造成pbtn_out#关机后依然有跳变???本帖之所以写的这么罗嗦,就是想高手能能通过些细节来解答最后的疑问!
        最后再来说说Y530开机画面有声音,进系统没声音,由于此机找不到图纸,最后只能查下功放芯片6017引脚定义,发现19脚shutdown开启没有3.3, 于是直接断开原线路0欧电阻后飞线借3.3V电压解决,而技嘉GA-M68M-S2不过内存,测内存条件满足,刷了bios不行,最后是32.768时钟晶振问题,由于类似没声音,不过内存的原因很多,也遇到过很多不同的原因造成的类似故障,具体维修过程不再一一罗嗦,欢迎大家就此帖一起讨论指正!!!

补充内容 (2014-7-26 08:58):
南桥收到开机触发信号,发出SLP_S3#/S4#/S5#信号 文中只写了s3 s5    省略了 slp_s4#   当然仅仅是省写了 s4#测量结果同s3#  s5#

 会员305455300鑫豆2025-6-4 10:12

网友A:
过程曲折,讲述清楚。从开始就是桥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换桥了还刷BOIS,学习了。

网友:
以小说的新式写了一篇技术文章,故事结尾告诉我们换了桥要刷bios

网友:
额 ,饼哥这么早,真给力,饼哥威武,感谢各位同学支持!!

网友:
谭哥威武!

网友:
班长在迅维也应该给个标签

同意楼上!

网友B:
应该是南桥错误的发出了SLP信号EC错误接收之后错误的发出了触发,至于电池为什么正常关机是因为电池电压低构不成错误的触发条件。纯属个人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南桥错误的发出了SLP信号EC错误接收之后错误的发出了触发,至于电池为什么正常关机是因为电池电压低 ...

不敢苟同,感觉和电池电压没关系,是适配器模式和电池模式下,有信号差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过程曲折,讲述清楚。从开始就是桥的可能性最大

凡事要有依据  刚换的桥 点解为何说桥的可能性最大?请指教   正常情况下ec不发出信号给桥  桥怎么能开机呢,话说  关机重启 牵扯的可能太多了  ec  bios  按键 等等    阁下说桥的可能性最大的依据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凡事要有依据  刚换的桥 点解为何说桥的可能性最大?请指教   正常情况下ec不发出信号给桥  桥怎么能开机 ...

你也说了 正常情况下是EC发出PBTN跳变的信号给的南桥,bios这些都排除了 当你把EC脚翘起来了 还会有跳变,桥的可能性就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也说了 正常情况下是EC发出PBTN跳变的信号给的南桥,bios这些都排除了 当你把EC脚翘起来了 还会有跳变 ...

ec脚翘起来了,测得ec引脚依然有跳变   不是说焊盘    ec这边跳变  南桥那边正常3.3   恰恰说明问题在EC啊    你好像说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ec脚翘起来了,测得ec引脚依然有跳变   不是说焊盘    ec这边跳变  南桥那边正常3.3   恰恰说明问题在EC ...

不好意思 没看仔细 如你所说的话 应该是EC 的问题  后来加焊南桥好了 应该是内部模块工作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也说了 正常情况下是EC发出PBTN跳变的信号给的南桥,bios这些都排除了 当你把EC脚翘起来了 还会有跳变 ...

正常情况下关机后  ec pbtn_out#不应该跳变才对   翘起还跳   表面上看 应该是ec这边问题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 没看仔细 如你所说的话 应该是EC 的问题  后来加焊南桥好了 应该是内部模块工作不正常引起的

多谢回复,没有怀疑就没有进步,一起讨论  无论谁对谁错  总会有一方受益   这就是最好的结果

网友E:
前些天 修到一个进水的G470修好好  关机变重启 ,电池模式下一切 正常  ,就是在适配器 模式 下不正常,网络唤醒。 RI#  那些信号唉个断开 ,  换桥自刷BIOS  始终 都不行 , 只要一插适配器 就会   自动开机 ,  连待机 电流都看不到 ,  然后强制把开关到EC 那边的 信号 强制接地 ,此时不会触发  在去测那些南桥 的那些SLP 信号  全部为高 电平 断开PWRBTN脚也不行, 真的是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些天 修到一个进水的G470修好好  关机变重启 ,电池模式下一切 正常  ,就是在适配器 模式 下不正常,网 ...

额  进水机  更不好确定问题  不过实地的技术没得说  找出问题早晚的事,解决了还请告知

网友F:
我今天也是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宏基4736 自动开机,关机自动重启 最后下班时把网卡拆掉不自动开机了
明天在研究下
所以 闲来看看帖子先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今天也是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宏基4736 自动开机,关机自动重启 最后下班时把网卡拆掉不自动开机了
明天在 ...

wake 问题吧

网友:
故事结尾告诉我们换了桥要刷bios

网友:
前个星期修个G470进水的,自动上电,关机又上电了,也是什么都搞了,开机的几个脚位也去了,还是上电,没辙了,放弃,LZ这个居然可以加焊就好,,,,我不知道啊,,哈哈帖子来晚了,

网友:
自动重启,确实费解啊,看来只有有机会找两个同样的本子去研究了

网友:
还是时序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