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IG41M 挡C0维修

楼主(2014-07-25):
   早上,一上班同事,就叫我帮个忙,说是装显卡驱动黑屏,安全模式或不装显卡驱动能进系统。走近一看 杰微 的JW N78LE3 ,之前处理过好多片了,包括其它品牌的显卡 7025的都有这个问题。直接打开官网下载,一个BIOS 刷上重启,再装驱动不黑屏了。
厂家BIOS版本描述就是:“升级BIOS   1. 加快开机速度; 2. 解决外接显卡与板载显卡的转换问题。”

上午10点左右,突然想起,朋友一台机器还没给他搞呢,拿来的时候说是挡 C1,可能不过内存,直接插诊断卡,还真当C1代码,换条内存再说,不包内存了,改 一长两短了,由于是NV单桥没有独立显卡,先压桥试试 ,还是一长两短,先刷bios 试试吧,七彩虹MCP68-61 series 1.5的去官网怎么也没找到 ,最后去论坛找一个刷上,居然好了,进系统没问题,就拆掉扔一边了。

下起雨来没什么事,笔记本有两台也修不好,先放一边,正上网呢,来一同行。说是机器卡LOGO死机,只带过来的主板 联想 L-IG41M rev 1.0/CPU /内存,也没有打值,直接插诊断卡,跑几个代码,停在C0 上了,接显示器也没有显示。反复断电试了几次,都是C0,不显示.
先放电,再刷BIOS,刷第一个直接不跑码了,再下载一个还是挡C0.  慢慢研究吧,测供电都正常,在论坛查了一下资料, 感觉南桥可能大一些,并且,在实地的时候记得说是82801GB的南桥容易坏。正好,料板里有一片V星G31 同样也是82801GB的桥,不记得什么问题了,拆了换一下看看吧 。

植株,BGA焊接,由于之前都是自动触发的,从BGA上拿下板,上CPU/内存,迫不及待点开关没反应了,擦不会吧 换一个坏掉的桥。关键是,这时候我那朋友一直等着呢,最后说:你先吃饭不行把桥换回来不修了。。。。。。。。。。。。。

这时候快1:00点了,还是先吃饭吧。吃完饭,继续。难道是桥做的不好,涂助焊剂再加焊一遍,加焊完毕,把cpu,内存装好,试试,不行就给他换回去,点开关触发了。居然亮机了。
突然感觉,那里不对,原来是一开始,测试的时候,都是自动触发的,而换桥以后,不是点的开关,而是,被旁边的说明误导了,点的复位,所以才没触发,还好之前,联想的板子搞不少,习惯性的就点到开关了。

   接显示器,亮机,装系统,测试完全正常。下午下班的时候,再次开机测试正常。
最后,仔细研究了一下开关针的说明,标示是正确的,只是理解不一样而已。
下图为,开关针说明。

最后把 3个机器的BIOS传上。中间下载有的不能用,把能用的传上来省的浪费大家积分。
没什么技术含量,下bios积分掉的厉害,发帖赚点分

网友A:
这个说明确实能误导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说明确实能误导人!

还好,凭经验没看说明点了一下

网友B:
把那几台本本修好 发来看看

网友:
原装机机器,针脚都不一样哦。

网友:
ig41m 这个机器不跑吗 我换南桥好的

网友:
看来有时候说明误导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那几台本本修好 发来看看

运气不好 ,有一个进尿的放好几天才拿过来,能开机进不了系统。 一个二修 被上家把 桥下面的点都弄没了一大半,决定换板, 还有一个拆机北桥就短路,手里没桥还没搞呢。

网友:
感觉图上传得比较少,能多点图就好了,不过还是感谢分享

网友:
板子上前置面板针说明是对的,只是你理解错而已

网友:
咋一看也被误导了呢

网友C:
联想的G31 G41有2个通病,1个是CPU座背面喜欢断线,其次爱坏南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联想的G31 G41有2个通病,1个是CPU座背面喜欢断线,其次爱坏南桥

前几天 有一个断线的 没搞定 用灯座测试  两个灯不亮 。   只找到一条断线,另一个没找到,并且装上风扇就不行。

网友:
桥是坏的多么的多啊/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 有一个断线的 没搞定 用灯座测试  两个灯不亮 。   只找到一条断线,另一个没找到,并且装上风扇 ...

这个需要装上CPU再量。基本可以找到问题的

网友:
G41坏南桥的真多

网友:
”最后说:你先吃饭不行把桥换回来不修了“

没修好还要把桥换回去。。。。。

网友:
兄弟,技术非常了得啊!佩服

网友:
这个南桥出问题的确实特别多,不知道是虚焊,还是芯片本身出问题了

网友:
GB的桥发热极大,容易烧坏,所以他的名字起得跟这个桥一个GB 鸡巴或者奇葩

fzxishuai -10 大范围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