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迅维模块+高压板改好一块电源板

楼主(2014-07-25):
这17寸老显示器指示灯绿灯黄灯交替出现,伴随着周期性响声,黑屏。测量发现电源板5V、12V都上下跳动,幅度0.5V左右,感觉这种波动幅度不至于引起电源板不能正常工作。但既然异常,还是先修它吧。测量确定故障应该就是驱动芯片的问题。芯片肯定没有现货,想到随时待命的迅维模块。改好迅维模块,5V、12V电压稳定了,以为好了,上电试机,故障依旧,只是绿黄灯交替的频率有所放慢。看来真正的问题不在这里。此时没了思路,接上外接灯管看看灯管有没有亮的动作,一看真看出了问题。只有一只灯管亮一半又灭,反复循环,其余三灯一直不亮。估计就是高压部分问题。拆掉高压包、驱动芯片以及多余的元件,为高压板腾出空间。高压板改好后此机修复。

网友A:
成本有点高。。是我直接该通用板了。该下线就完事了。高压条。通用模块。本钱都20了。再加人工。划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成本有点高。。是我直接该通用板了。该下线就完事了。高压条。通用模块。本钱都20了。再加人工。划不来。

这个电源板特殊,带音频,而且买不到原装板子。

网友:
通用板安装也是麻烦。

网友:
这样特殊的板子,收费也得需要提高一下啊,

网友B:
没再测试   是不是因为高压板坏引起的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再测试   是不是因为高压板坏引起的保护》?

改迅维模块后电压再也不跳动了。开机前高压部分尚未工作,不会引起保护。

网友:
修好就行了,起码说明咱把钱挣到手了

网友:
请你吃,不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