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老师帮我看看这块硬盘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07-25):
这个硬盘用MHDD扫描一切正常,开机的时候也可以检测到,但进系统却识别不出来,没有盘符,在磁盘管理里面也看不到,PE系统里面也看不到,在DiskGenius下可以看到里面的文件,但是不能分区,分区后不能格式化。请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也求解?

网友:
一般来说,这个是硬盘主板固件的问题,先刷下固件试试吧。
想简单点,找个新硬盘,直接把文件恢复回去,再把新硬盘卖给他,数据恢复再加点钱就OK了。

网友A:
我的硬盘坏道也是不识别DISKGEN可以找到 但是需要比正常硬盘长的时间才能检测到。格式化就失败  坏道太多了

网友B:
你确定你扫到的是硬盘吗?

网友C:
换过机器主板试过吗?MHDD是不通过BIOS读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你扫到的是硬盘吗?

当然是硬盘了,板子上就挂了这一块硬盘,再就是U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过机器主板试过吗?MHDD是不通过BIOS读盘的

换过,在三块板子上都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硬盘坏道也是不识别DISKGEN可以找到 但是需要比正常硬盘长的时间才能检测到。格式化就失败  坏道太多了

这块硬盘扫下来一个坏块都没有,就几个灰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过,在三块板子上都试过

考虑换硬盘主板吧,记得把板上的BIOS芯片换过来!

网友E:
不能分区,分区后不能格式化,到底是能分区还是不能呢?
估计是固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然是硬盘了,板子上就挂了这一块硬盘,再就是U盘了。、

换个扫描软件,或许你扫描错了地方

网友:
固件或者坏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能分区,分区后不能格式化,到底是能分区还是不能呢?
估计是固件问题

DiskGenius分区,格式化的时候就会死在那里,一直在那里格。

网友:
这样的问题也碰到过,当时没搞好,只好换新硬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DiskGenius分区,格式化的时候就会死在那里,一直在那里格。

能够正常认盘,不知道坏道情况如何,如果,排除坏道,估计是固件的问题,而且,与西数慢的通病有点关联。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能够正常认盘,不知道坏道情况如何,如果,排除坏道,估计是固件的问题,而且,与西数慢的通病有点关联。

MHDD扫一个坏道也没发现,灰块都没有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MHDD扫一个坏道也没发现,灰块都没有几个

固件要用什么工具刷啊?请老师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MHDD扫一个坏道也没发现,灰块都没有几个

估计又是西数通病,就是响应慢的故障,需要处理固件。

网友:
系数星盘百分之八十都是坏道

网友:
应该就是像西数效率源里面的某个模块出问题了,要重新写入原来的模块

网友:
能具体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