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掉电

楼主(2014-07-25):
Y460开机每次一分钟的样子就掉电,外设都排除了 CPU 内存 BIOS 换过,HM55的南桥加过还是一样,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光换是没用的,查看是不是少电压 ,

网友:
散热要搞好啊

网友:
这些东西都换了 扇热问题肯定也做了吧!示波器测所以电压看看

网友:
估计是电压的问题

网友A:
我也遇到这一台 联想  这样 的      它没有一分钟准时掉电      他是不定时   掉电死机重起   起初也怀疑散热问题

后来做了散热     一样,   换了U   内存    硬盘    还是一样! 因为是能开机的机器     跟客户讲风险他也是犹犹豫豫   我也不敢修  怕钱没赚着还倒贴   到时说不清!   直接还给人家了!    当然如果客户愿意担风险 你可以胆大心细的搞    主要是风险责任问题 !

网友:
先裸板点看下

网友:
芯片不良吗?

网友:
类似的问题   通电自动开机后掉电   不断循环

网友:
看看还有腐蚀什么的,或者看一下cpu供电,散热都检查一下

网友:
排除外设以后要去测量板子的各大电压和 信号了 慢慢修

网友:
弱弱滴建议一个先排除散热的问题然后对所有供电以及供电转换管的供电进行对地阻值来排除供电饭要一口一口的吃事要一点一滴的做嘛祝你豪孕一露瞬疯哈

网友:
掉电就按掉电的思路修嘛,少电压啊

网友B:
掉电,,少电压,,,应该 是之些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这一台 联想  这样 的      它没有一分钟准时掉电      他是不定时   掉电死机重起   起初也怀疑散 ...

昨天给客户报了风险之后加了显卡就好了,之前也碰到过显卡问题导致掉电电流上不去的问题 但是在点不亮的情况下会这样,昨天试了下果然行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电,,少电压,,,应该 是之些问题

查那几块电压呢

网友:
师傅从来都不明确说,很模糊

网友:
查查CPU供电

网友:
修过一台这样问题的,换的HM55。刷的程序,好了,用了两月,又回来了,问题和原来一样,重新加焊了下,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