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怎么加焊显存

楼主(2014-07-24):
BGA怎么加焊显存   求解

网友:
一把风枪解决的事,为什么要用BGA呢

网友:
为什么要用BGA加焊呢 大材小用 风枪足也

网友A:
风枪加焊注意温度

网友B:
风枪就解决的问题纠结到BGA机器上干嘛 不怕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枪加焊注意温度

温度控制在多少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风枪就解决的问题纠结到BGA机器上干嘛 不怕浪费时间

就是不知道温度控制在多少

网友:
风枪 可以 350

网友:
就怕温度掌握不好,吹坏显存,,,还有加好焊显卡,你怎么加好焊的

网友:
加焊显卡  不放焊油 直接加焊 。温度 自己掌握。

网友:
我加焊从来都是风抢  除非换桥  用BGA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不知道温度控制在多少

温度控制可用废板做测试的嘛 一张废板就练就你一身技术

网友:
BGA怎么拆显存

BGA怎么拆显存,温度要控制在多少,要注意哪些,求解

网友D:
显存不用BGA。。用疯抢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存不用BGA。。用疯抢就OK了

风枪我怕吹坏,用风枪要注意什么,温度控制多少左右

网友:
用BGA 焊台下部温度260~280  上不温度260~270

网友:
你买一TM902C的测温表,将探头放在显存旁,看它的实际温度,摄子取下显存颗粒。

网友:
有时候机器不一样有温度差也需要自己的经验

网友:
风枪解决的事,为什么要用BGA呢,

网友E:
返修台的话直接跑英特尔的曲线就可以了,上部245下部270注意,一定要做好旁边显卡芯片的隔热,防止吹显存的同时把显卡吹虚焊了。

网友:
焊台调到380度 均匀吹 一颗烟时间

网友:
都是大神啊,还要多练习啊

网友(2016-04-20):
这个我倒有个方法 不用BGA加焊 用加热平台 直接加焊全部显存 效果相当不错

网友(2016-05-22):
BGA也可以 温度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