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2口失灵快速维修一例

楼主(2014-07-25):
一快技嘉的P31主板,PS键鼠口开始键盘能用、鼠标口失灵,用了几天连键盘也失灵了!

测PS键鼠口供电正常,其中鼠标口数据线对地阻值715欧比时钟线855欧低,键盘口数据时数线也是855欧,判断排容问题,正想上风枪干排容,看到PS键鼠口附近元件尘一片,心想莫非是这尘惹的祸?虽然上枪换排容也是小事一桩,但能简即简,用酒精先清洗那个地方一遍。再打阻值,果然正常了!开机,键鼠恢复正常,连续运行也再没有出现故障。

尘啊尘,引起的故障也不容忽视!对于元件阻值偏小的故障,应先考虑是不是覆尘引起的,小事化了~

网友A:
看来楼主是个细心的师傅  有钱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是个细心的师傅  有钱途。。。。。

过奖。只是觉得修主板应该从易入手,我见很多人发帖测到那里短路就首先干芯片,觉得这样蛮干好像不太好,芯片应该不是那么容易坏的东西,首先从外围小元件查起不是更好?

网友B:
不错啊,灰尘是主板的一大杀手啊,有时不能小看细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啊,灰尘是主板的一大杀手啊,有时不能小看细节啊。

是的,特别是在南方,春夏高温潮湿,灰尘很容易在主板上起到导通作用

网友C:
鄙人拿板子第一件事就是清灰。有点小洁癖。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鄙人拿板子第一件事就是清灰。有点小洁癖。呵呵

好习惯!清灰很重要

网友:
平时保养好很重要呢。
电路板拿到手修理之前也要清理干净,要不然都没心情修了

网友:
灰尘引起的失灵啊,呵呵,也算是学习了

网友:
搞维修就要这样的

网友:
新手学习中,赚点分

网友(2014-09-20):
不错 观察仔细 思维正确

网友(2014-10-26):
谢谢分亨.充电了

网友:
灰尘引起的问题

网友:
请问下键盘恨鼠标的数据线对地正常打阻数值是多少呀?

网友:
尘啊尘,也不容忽视啊

网友:
电脑故障首先是清洁,然后是外围,然后才是芯片

网友:
有时候,问题并不大

网友(2014-11-26):
好贴啊 ,又学到了1招

网友:
金手指的土太多也会引起不亮屏,在维修之前还是拿出去吹一下比较好,自己修起来也舒心

网友:
新人长见识了

网友:
不错的经验,不过维修之前都要除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