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53SV I7的U为什么不能换成 I5 I3的

楼主(2014-07-25):
手上一台华硕N53SV机进水 修好后发现CPU也坏了  客户要换CPU I7的价格太高了就想换成I5的 可换了好几个开机就跑到1.6几不动了这是什么原因啊  板号是:N53SV 2.0  北桥:HM65  独立显卡
高压指点一下   急急

网友:
是不是我CPU的频率不一样所以不能上啊

网友:
刷过了 我在上面下了一个I5版本的 还是一样

网友A:
HM65完美支持I系列2代CPU的,要么CPU坏了或者上的不是2代的

网友B:
官网资料显示华硕N53SV支持英特尔 酷睿™ i7 2630QM 处理器、i5 2410M 处理器 、i3 2310M 处理器这三个 。

网友:
应该可以兼容的

网友:
先用I7的试一下只要能亮机,直接换2代I3 I5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C:
你用什么CPU点亮过,怎么会判断出是CPU问题,那要是主板问题那。

网友:
我手上两台一样的机  换I3 I5 的都点不亮  换I7 的可以

网友:
这是怎么回事啊   第一次碰到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什么CPU点亮过,怎么会判断出是CPU问题,那要是主板问题那。

我用I7的U点亮进系统什么都正常  原机也是I7的U  主板烧了 U也坏了

网友:
整了半没整个所以然来。发现了一个问题是这机弄真心不能接收 I3 I5  换成I5的CPU后内存要插在第4个内存框里。有时还可以开了机。但断电后又开不了 你要再重新插内存。进去系统后 会黑屏电流直接掉到1.5几 不显示

没办法了 看客户要不要换个I7 的U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官网资料显示华硕N53SV支持英特尔 酷睿™ i7 2630QM 处理器、i5 2410M 处理器 、i3 2310M 处理器这三 ...

同意LZ的说法

网友:
机子处理完毕 更换的是I5 2350   处理方法 先把BIOS刷成 (I5 机型) 内存插第4个位置。(这个时候10次开机有4次左右能亮机)在亮机的情况下按F4 把事先在官网上面下的BOIS 进行更新。。。。。。。。更新完后要测一下重新启动能不能亮机  如重新启动不能亮机还要再更新  重启能亮机 那就可以完工了

网友D:
可以代换I5 I3的,看下是不是不是U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代换I5 I3的,看下是不是不是U的问题

U都是好的 试了N个都是一样的  两台一样的机都不行   换上I7  就正常了

网友:
这个机子不能换其他CPU的。一换,BIOS马上坏。。我的机子就这样弄坏了,本来是I5 2410M的,结果我换了个I7的,。。。又找不到BIOS。要命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HM65完美支持I系列2代CPU的,要么CPU坏了或者上的不是2代的

兄弟,你错了,这个机子,如果是I7的U 只能换I7的,。,I5的U换I5的。一旦乱换,BIOS必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你错了,这个机子,如果是I7的U 只能换I7的,。,I5的U换I5的。一旦乱换,BIOS必坏

现在换了一个I5 2450的  显示都正常 有问两个问题  一: 独立显卡驱动打不上去 在驱动软件里都认不到 独立显卡。在电脑里又可以看到显卡   二:网卡驱动打不上去 。 现在不知道是不是CPU引起的  现在又没有I7 U来测

网友:
平台一样,就没有问题。I3 3代和I73代通用。

网友:
还有这样的板子啊!同架构同时代的CPU不能兼容

网友F:
,,w你上U后,有没有测过条件

网友:
有线的网卡驱动打不上去   独立显卡机子上能看到没打驱动 但驱动人生认不到显卡  下载的驱动也打不上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w你上U后,有没有测过条件

怎么测条件

网友G:
处理好了 ,今天刚好一个送来一台联想B470  CPU刚好是I5 2410 的换上去重新做个系统就好了 老天助我好啊 。今天是客户给我的很后一天的时间 不好就要退机了。 还有网卡打不上去是网卡芯片的问题 换了一个网卡芯片就好了 (8111E) 很怪的是为什么我上I7的U网卡就是好的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处理好了 ,今天刚好一个送来一台联想B470  CPU刚好是I5 2410 的换上去重新做个系统就好了 老天助我好啊 。 ...

注明一下: 这款机是I7的U 如要降到 I5 只支持2410的U  下午可以数票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