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1500HLFS 故障

楼主(2014-07-25):
进BIOS找不到盘

进MHDD是这样的

按Shift+F2后

网友A:
先看看硬盘后面板还是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硬盘后面板还是工作的

怎么检查?

网友:
图片看不到啊楼猪

网友B:
通电的时候,听听是否有异响,如果,没有异响,估计是固件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电的时候,听听是否有异响,如果,没有异响,估计是固件坏了。

开机通电后,硬盘有敲盘的声音。

网友:
只能是找专业维修了,得开盘了

网友:
硬盘磁头可能坏了

网友:
根本没认到盘,盘一直在忙的状态。没专业工具还是换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