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N5110的问题

楼主(2014-07-25):
开机一直滴滴2声报警

第二次开机依然

进入系统后正常。

触摸板和键盘不插 也会一样

求大神告诉什么问题,新人求多多指教

网友:
不是原装屏也会这样,

网友A:
用的是原装电源吗,如果有可调电源,会有电源报错,也就是滴滴2声报警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是
USB问题

网友:
跟换北桥或加焊北桥

网友B:
现在情况是能够正常使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情况是能够正常使用吗?

可以 正常使用  就是开机有那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原装电源吗,如果有可调电源,会有电源报错,也就是滴滴2声报警

用电池的时候  也 是 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