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500G绿盘出问题求请教

楼主(2014-07-25):
用wdr5.3识别硬盘出现
_ FW:5 SN:0000 (ROYL selected) port 0xFA00
Logical: Cyls 0, Heads 0, Sectors 0, LBA 34734080, 17Gb
Controller Buffer Size: 0Kb
Family: Tiger

这要怎么处理

网友A:
WDR根本没有识别到你的硬盘,你的硬盘只是一点坏道而已,做一下G转P ,加一下表,就差不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WDR根本没有识别到你的硬盘,你的硬盘只是一点坏道而已,做一下G转P ,加一下表,就差不多了吧。

我试试看...怎么加表

网友:
我得硬盘也就这,什么原因造成的呀

网友:
你可以在站内查一下吧,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没看懂wdr识别到什么东西了  反正不是你的硬盘

网友:
看不懂WDR,但是下面HD Tune扫描硬盘的这种结果很多硬盘都有   大部分还是可以使用的  ,菜鸟飘过

网友:
都没有认到硬盘呀~~~~~

网友:
没识别到硬盘

网友:
不行用mhdd检查一下

网友:
今天找到两块硬盘都是一样用wdr5.3 都检测不到。
这怎么破

网友:
感谢大家。。已经检测正常啊

网友:
感谢罗工....感谢ejyf.........感谢大家

网友:
检测不到有可能是设置端口不对

网友:
楼主用WDR5.3检测到的硬盘是17G的,应该是没有正确识别到硬盘,是软件的问题吗

网友:
进BIOS 改硬盘工作模式为IDE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