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显视器换了高压板等半天才能亮

楼主(2014-07-25):
显视器换了高压板等半天才能亮,最初的是亮灭,换了个高压板能亮了,但是要等一会才能亮,直接就出图像了看不到显视器LOGO

网友:
en瞬间开启供电慢。灯管延迟工作。所以你看不到LOGO。因为在你开机的那一瞬间。所有的版都正常工作了。只是灯管没亮。你看不见而已。检查下en的线路。

网友:
白平衡那根线接上了吗?
原来的高压板怎么了?修不好了吗?

网友:
应该还是控制信号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