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LE 复位灯狂闪维修

楼主(2014-07-25):
主板接到手上电后,复位灯一灭一闪。这种型号的主板,复位狂闪都是当不复位维修的。
修的过程也是把电压都测了一遍,发现电压都正常。
心想还有什么电压没测,仔细回想了一遍发现CPU的VDDA电压没测,找到CPU旁边的5脚
芯片,测试才0.89V,当然供电都是正常的。没有芯片直接改了一下,触发正常显示。

网友:
学习了

o0飝兲 -4 严禁灌水

网友A:
vdda供电IC是啥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vdda供电IC是啥型号

s7-xxxxJ是这个型号。。。。

网友B:
是在上面加了一个二极管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在上面加了一个二极管 ?

对的,3.3V的供电,二极管是有压降的,正好加一下。。。

网友C:
直接连过去可以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直接连过去可以么

不行吧     3.3   高于2.5

网友D:
利用2级管的压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吧     3.3   高于2.5

加个二极管啊

网友:
我知道   我在告诉那个维友

网友:
修好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利用2级管的压降吧

是的。。。。

网友E:
这样VDDA电流够用?

网友(2015-07-13):
引用 网友E:
这样VDDA电流够用?

够用,5脚芯片本身输出就是小电流,只要确保二极管没有击穿短路就行,否则会引起大电流烧坏CPU。

网友:
加个二极管

网友(2015-08-14):
楼主真是人才啊!

网友:
这样修好稳定么?

网友(2016-10-08):
学习修主板中

网友:
这个CPU的 2.5V老是爱出问题

网友:
高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