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三星 940NW MCU程序

楼主(2014-07-25):
三星  940NW  MCU程序                   求程序   屏HSD190MGW1

网友:
现在手里没有,你在站里搜一下,看看有没有

网友A:
940NW有好几种驱动板的,说一下驱动板的主芯片吧,或许我能帮到你!

网友:
好像方案就是GM5726

网友:
引用 网友A:
940NW有好几种驱动板的,说一下驱动板的主芯片吧,或许我能帮到你!

主板   和屏号

网友B:
求助  急          求助  急    求助  急

网友:
把芯片上面的贴纸揭掉就可以看见芯片型号。

网友:
GM5726芯片坏的也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助  急          求助  急    求助  急

网友:
收藏起来 下次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