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2触摸不灵

楼主(2014-07-25):
收到ipad2一个,本来不充电,拆机看电池电量只有2.5V,把电池充电后,发现主板不充电,主板充电管虚焊,重新焊好 后发现触摸不灵了。触摸的几个芯片都换过,测试点对地阻值都正常,不知道有没有高手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呢
芯片

网友:
触摸就只有一个5V电压,两根信号线,查下,如果 没问题,就要考虑排线了

网友:
测一下触摸屏供电电压的纹波正常吗?

网友:
触摸的18V 出来了吗?那一对触摸芯片超难换。

网友:
触摸芯片的供电,触摸屏供电,都正常的话就要拆下触摸芯片,打SPI总线阻值,还有RST—GRAPE阻值,还有测触摸芯片时钟,时钟是D1946输出的32K,拆下触摸IC也能测到0。9V左右电压,都正常就得重植CP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