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斯巴达克自动上电、不跑码一例

楼主(2014-07-25):
故障:1自动上电、2不跑码(供电不全)
前几天中午接一客户电话,说他的电脑坏了开机不显示,于是急冲冲的越过去,一到现场,那哥们儿就急忙说:“拿到一家维修店去,那家的兄弟就再扔给同行修主板的老精检测说主板可能要刷什么屎的找不到,好像又没问题不知道为什么不亮,不好修。”听了这句话后,明白了可能就是条件全正常不跑码了。主板里面线全部没插,随后自己再开机检测:
插上电源----主板自动上电,马上从包里取出万用表,测量,内存到CPU供电都有了,在接着测量了一下IDE1脚,妈的没复位0VPCI上复位也没有0V,马上断电了,跟客户解释:主板工作条件都不全,怎么会显示,再说也不是BIOS的问题。(重点怀疑IO F71862FG)跟客户吹了一会儿龙门阵,他说没电脑不好玩,于是就给他换了张AMD的板子。临走这哥们儿比较高兴说这块板子不要了,让我带走,还说过段时间再把显卡加上他要打游戏。
  第二天早上有空,在家里闲着没事,就拿来检修一下,把之前百度找的IO定义图和CPU供电芯片的翻出来测量----插上电,主板自动上电,关不了机。

接着检查了一下全板供电,桥供电MOSD极有18V由内存提供,G0.几,S0.0几无电压,居然总线和CPU供电都有,佩服这款机器的芯片,再把问题重点放在IO上,开关到IO 80# PSIN 81# PSOUT#均正常有跳变,PSON是直接相连的就略过了,随后测量了一下CLK时钟也正常,但是PWROK脚位没有,撬开故障依旧。由于没PWROK供电好信号,导致的不发PCIRST LPTRST。又由于IO问题,导致直接上电。
(找到CPU供电的芯片RT8803A第二脚PGOOD1.2VPG正常了)。

开了一段时间主板SB比较烫手,查到这里,断定IO问题,就发了两颗回来。
  过了两天芯片回来了,妈的又一坑人的,脚位不齐,有一颗上面还有一条痕迹坑,显然是在板上取的,先不管了,马上换上去有痕迹的这颗,通电,不自动上电了,按开关上电,再测桥供电14V出来了,IDE 复位,LRST都出来了,诊断卡都跑码了关机也正常了。但是过了几十秒钟诊断卡闪了一下,妈的还有问题,再测桥供电没有了,问题又回到原来, 于是直接换另一颗IO芯片,换上去后,原本以为OK,挂了两分钟后,又没有了,再测桥供电没有,其它的也没有,妈的太坑了吧,于是倒过来追查上级,发现无内存18V供电,上管D极有33V,无驱动电压,再查芯片IC,所有供电都正常不开启,明显的芯片问题,再在废板上找了一颗换上,通电诊断卡跑了,自检通过。反复断电点了一下,再测试挂了一会儿,都正常OK,至此,维修结束!
  总结,修主板,比较简单,但是也有难修的,不过还是得按时序仔细来,条件全正常才刷BIOS干桥,想要快速维修的,就直接查关键信号,很多国产板子没图纸,就只能找大芯片然后跑线慢慢检查,在百度下的BIOS都可以用。
  赶时间发的贴子,很久都没发了,有不对的接受你们扔砖,,以前是用另一个号发的,再此,感谢基地,向饼哥和老徐问好,现在修本本也很久了,还行兼职做量也少,只有慢慢来了。

网友:
把你完整的图纸传上来,谢谢!

网友A:
这个板的平台复位是IO发的吗?

网友:
学习了

o0飝兲 -4 严禁灌水

网友:
图纸不错希望给发一份

网友:
像斯巴达克还有很多国产的主板,甚至二三线的很多板都没有图纸,只有找大芯片比如IO和CPU管理芯片等跑线测量.最重要的是按时序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的平台复位是IO发的吗?

可以这样解释--精拓的IO攻能很强大,有些相关的信号跟南桥是相连的,比如29脚LRESET#信号跟南桥相连,(或者是内部高级管理自己发)如果全部条件满足而不发此信号,撬开查哪边拉低导致没有的,排除是IO或者桥、BIOS或其它问题。(要准确追查具体的只有跑线了,精确的只有找PCB生产的设计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