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遇到一个G460不出集显电压的,都不敢动手了

楼主(2014-07-25):
之前遇到不集显电压的,有的刷BIOS好,有的换CPU好,有的换PCH好的,有都换了还没好,这个刷过BIOS,换CPU,换过内存,供电看着好像是正常的。不会用
示波器
,难道真的不能快速,准确的确定是什么问题啊。有那个大师有好的方法来判断啊!!!现在修这个问题有点阴影了。
刷BIOS

网友:
查下集显电压

网友:
一个一个的换了试试呗 你说的几个 都没什么问题联系

网友:
查亦集显是谁开启的把....不出来 肯定有地方 短路或者开路

网友:
直接拉个电过去试试

网友:
这哪有準确的.该刷的要刷.该量的要量

网友:
还是按时序来检查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样故障的机器,正在修呢。

网友:
这个问题在HM6X上,真心不好搞啊!刷bios,换cpu,换南桥之后在不行,就放弃吧!

网友:
会不会反馈回路有问题

网友:
不会用示波器,这个问题就比较棘手了,集显供电一般是跑码后才出来!饼哥用示波器抓过,SMBUS之后大概200US就出集显供电!个人理解,应该是CPU取得正确代码,初始化自己成功之后开始集显供电!!!

网友:
有些过内存后才出集显供电。

网友:
这个和双显卡切换有关吗?可以看看月饼发的贴,这方面讲的不错

网友:
修这个集显供电,3板斧,芯片,南桥,cpu

网友(2015-09-25):
修好了吗

网友:
换电源管理IC吧,换了那么多不差这一个

网友(2016-04-22):
修好了吗??

网友:
真是搞不懂你们 直接换板秒杀 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