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进水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4-07-25):
昨日下午一客户拿来一台联想Y460的本本,说是进水了,开不了机,让给修一下。拆开后发现主板上腐蚀的地方较多,于是对客户说这可能有点麻烦,暂时修不了,能修好的话300元吧,客户想了下同意了,走后,我先把主板上面腐蚀的地方用洗板水洗干净了,发现有两个电容已经快掉了,还有一个管子也烧了, 处理好它们,再用笔打了下各电感,无短路的地方,于是通电开机。开机电流一路上跳,感觉是要亮了,但还是不显示,于是外接显示器试了下,发现外接有显。这个机子的显卡是容易坏的,心想是不是显卡坏了,于是用风枪吹了下显卡再开机,涛声依旧。既然显卡没问题,那就看看屏供电吧,来到这里 ,可以看到屏供电是由Q12这个管子提供的,但实测1脚无电压,看来问题已经找到了,再测它的3脚3.3V是好的,在这里本可以将3脚与1脚直接相连就可以了,但还是想弄清楚问题的根本,看看它的供电如何产生,ENVDD正常时给Q10提供一个高电平信号使它导通,进而让Q11截止,上面的15V通过R188给Q12G极一个高电平使其导通,从而给屏供给3.3V电压,实测Q11基极为低电平,正常.而R188两边均无电压,看来是15V没产生造成的,这里最大的可能是线路断了,因为各电压都是正常的,只是供给这里的15V没有,这就简单了,直接飞一个就好了,在板上一下子没找到合适的点,直接取了个公共点给它 ,再开机,一切正常 .维修结束.各位看官如果觉得可以就请挥动小手给加点分吧

网友:
楼主技术挺好

网友A:
既然怀疑15v断线了  楼主有图纸为何不选择飞15v呢   理论来说飞19v不太好吧

网友:
向楼主致敬  !我现在越来越不愿意修了 !技术还不好!
都修够了!

网友:
纯文字解说。。。在把标点符号去掉就更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怀疑15v断线了  楼主有图纸为何不选择飞15v呢   理论来说飞19v不太好吧

在板上找15找半天,用19V是一样可用的,不是第一次这样飞了

网友:
15V升压电路转化来的

网友:
思路正确,所以就很快就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分析的不错但是想q9是做什么的啊 进水的原来也没有想想的那么难修

正常时Q9为截止状态,以保证Q12的2脚不被分压

网友:
不正常时Q9干啥用?

网友:
挺仔细 的啊

网友:
有够仔细啊

网友:
学习了    楼主做维修多久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