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AM SE 诊断卡跑C5

楼主(2014-07-25):
华硕M2N68-AM SE 插上电源开机诊断卡跑C5,接着按重启键后又正常跑码到00,有开机画面了,但是进不了系统,显示xp LOGO后黑屏卡着不动了。拔电在插诊断卡 c5 接着按重启又开始跑码了,着肿么一肿情况呀,各位高手请教下   谢谢

网友A:
查内存工作条件SP供电,负载供电,系统管理总线

网友:
c5,内存还未过,内存槽,供电,换内存。过了内存再看下一步。

网友:
看看内存的工作电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内存工作条件SP供电,负载供电,系统管理总线

不插内存,也显示C5

网友(点评):
不管上内存卡还是不上内存卡,都先查内存工作条件,工作条件正常了,就刷BIOS

网友:
1检查清洗内存插槽看是否有针脚异常,再查其供电、总线数据线逐个打值排除,有的是插槽问题。 2。多换两根内存试.或者刷BIOS。 3。有工具有时间就干桥。

网友(2014-11-16):
查内存供电

网友:
c5  内存吧  bios  坏也会引起的

网友:
内存的供电满足了没有,有时北桥有问题也有这个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