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avilion G6 按开关无反应

楼主(2014-07-25):
各位师傅好.在这请教HP G6按开关无反应的问题
机型:HP Pavilion G6 Intel CPU
板号:   DAOR33MB6DO REV:   D (无图纸.能否求一份)
做了以下测量:
1.有+3V +5V电感电压
2.EC有+3VPCU (EC参考KB3930QF.原板件为KB3940Q)
3.123脚有时钟
4.37脚有ECRST
5.19脚NBSWON1#无电压-0V
请问我该换个EC 还是刷BIOS(在这里也求个BIOS). 在此谢过

补充内容 (2014-7-28 19:11):
目前换过EC.无果.求Bios

补充内容 (2014-8-13 21:44):
此机已完修.準备发文中.故障零件为R442 NBSWON1#之上拉电阻退化.更换后修复

网友A:
看开关针有没跳变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开关针有没跳变不就行了

19脚NBSWON1#无电压-0V.这一脚接到开关

网友:
可是找不著BIOS.若你有发现.可否告知.谢谢

网友B:
HP这破机器 老难修了 !努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HP这破机器 老难修了 !努力吧!

应该有机会修好.找不著BIOS阿.郁闷中

网友C:
bios这么难找,手里有料直接换个EC再说   NBSWON#  这信号一般都有个3v上拉吧     搞个100K电阻  直接给他3v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这么难找,手里有料直接换个EC再说   NBSWON#  这信号一般都有个3v上拉吧     搞个100K电阻  直接给他3 ...

同意LZ的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这么难找,手里有料直接换个EC再说   NBSWON#  这信号一般都有个3v上拉吧     搞个100K电阻  直接给他3 ...

这个方式很给力.我来加个电阻试试

网友D:
NBSWON#  这信号一般都有个3v上拉吧     搞个100K电阻  直接给他3v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NBSWON#  这信号一般都有个3v上拉吧     搞个100K电阻  直接给他3v试试

请问100K是否会太大

网友E:
查NBSWON,上拉有没电压

网友F:
看看电压从哪里来的,断线没有啊

网友G:
刷个EC的BIOS试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看电压从哪里来的,断线没有啊

19脚NBSWON1#无电压-0V.从这儿来.没断线.上拉也无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刷个EC的BIOS试了吗?

盼好心人提供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这么难找,手里有料直接换个EC再说   NBSWON#  这信号一般都有个3v上拉吧     搞个100K电阻  直接给他3 ...

刚才接个10K电阻上拉.电阻一端3V.另一端0.2v.被EC吃掉.EC19脚(0.2V)对地阻值36欧.有很大的机率 EC坏了

网友:
刚才接个10K电阻上拉.电阻一端3V.另一端0.2v.被EC吃掉.EC19脚(0.2V)对地阻值36欧.有很大的机率 EC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NBSWON,上拉有没电压

刚才接个10K电阻上拉.电阻一端3V.另一端0.2v.被EC吃掉.EC19脚(0.2V)对地阻值36欧.有很大的机率 EC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