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优派VA1916W 奇怪现象求助

楼主(2014-07-25):
接同行一台优派VA1916W 到手后通电试机,见屏幕提示无信号 ,我接上VGA信号 发现屏幕显示了,通电了半小时,正常,通知同行说没坏,同行来取的时候试机,发现又不亮了,汗!

于是拆开,见电源高压一体板 无电容鼓包漏液,无芯片虚焊现象,于是又通电试机,发现图像又是正常的,拔掉电源反复试机,都是正常的,然后我拔掉VGA线后再接上,屏幕闪一下弱光,不显示了

黑屏后, 隐约看到背影还是动的,说明灯管不发光,我用4根通用灯管试机,还是不亮。这下头疼了,难道是高压板问题? 但为何冷机开机又能显示  热机后只要不拔VGA线,只拔电源线,也没有问题,只要拔了VGA线或者切换分辨率也会黑屏,这究竟算是什么故障呢?

这个板子造型奇特,接屏的排线是两根线,没法用通用驱动板试机。

网友A:
改个通用高压条试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个通用高压条试下呗~

这个板的的零件分布不好改,一般的电源高压板一体板 电源板和高压板分别在左右  这个板分在上下  正好手上没有灯管延长线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样问题,关注,看看怎样解决

网友:
用放大镜看仔细,高压部分。

网友:
仔细看看     是不是5v电压低啊

网友:
暗屏时量一下ON/OFF信号。

网友:
把高压板保护断开看看

网友:
反正就是灯管、高压、驱动板,,一一去查吧

网友:
VGA接口哪电压正常吗
查查反馈电容

网友:
这个显示器高压板坏的很多,不行的话外加一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有测试工具吗?测试一下那四个灯管,坏的几率比较大。灯管老化,虚汗都会出现那种情况的

网友:
这款机器很头大。和ACER的那个是一样的,双36排线,至今就是电源板坏掉修好过,剩下全没修好,不能点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