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 LC1

楼主(2014-07-25):
主板炮码DO 鼓了六个电容 换了还没好 现在怀疑是BIOS 哪位大哥有这款主板的BIOS啊

网友:
把主板电压测一下正常了在刷bios

网友:
D0一般是IO问题,查IO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do是没有跑码,有此原装机是不跑码的,接显示器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