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cer v193w

楼主(2014-07-25):
这台显示器修了半个多月了。刚来是高压条问题。。换了个高压条。之后就是插了VGA显示  没多久就黑屏。拔掉vga线就会显示logo。我以为驱动板有问题,。换了新的。。测试了又是同样的问题。最后锁定逻辑版。但是想想逻辑版有5V有信号接受。因为拔掉vga会显示菜单。插上就不显示。逻辑版没深入研究。但是我更倾向电源板。应该是负载不行。求各位师傅解救。

网友A:
这个就是这款显示器的通病!其实问题在驱动板,上面有两个芝麻大三极管不好了,换了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这款显示器的通病!其实问题在驱动板,上面有两个芝麻大三极管不好了,换了就OK!

换了新的驱动板了。。米用。。之后我查出原因了。电源板供电不稳定。4.5-5.3之间来回跳动

网友(2014-11-21):
我也修到一块这样的驱动板,不插屏线 高压都会黑屏。 起初以为是高压的问题  接了个板外高压发现显示开机画面后就没图像了。。。后来把Q110和Q111换掉就好了。这两个管子是1.8V稳压管。找代换的  一般是一组。 两管子 E脚相通 B脚相通。有接地脚的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