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VS 3.0板号 不过内存0.9 1.4跑完不亮机故障解决

楼主(2014-07-25):
前面在论坛下了5  6个版本K43VS  3.0感觉被坑坏了都不行、刚好有个一样的拿来清灰的用580U备份下来刷上   亮机了  已经刷了2   3台跑0.9   1.4 不亮机器  先说明我的是4显存  8显存没试过

K43VS 板号 3.0.zip

网友A:
楼主你说的是内存上面的版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说的是内存上面的版号吗?

不是是主板上的

网友:
BIOS 名称写反了  K43VS  写K43SV;了 已经修正了

网友:
我的、E46a跑了很多码 最后到4A 换了显卡也不行,BIOS也刷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线的资料   下次碰到哦不跑码的试试

网友:
我修的一个也是修好。感觉不过内存,明天试试你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