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ED升压电路,Q3场管换一个烧一个,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4-07-25):
小弟今天修到一台LED显示器,Q3场管击穿,然后显示器无法点亮,按开关无反应。此机器换Q3后能点亮几秒钟后,又不通电了,Q3又被击穿。我已经换过U1,测量R23,R27都为0.1欧,R43:51K,R44:2K,R32:10K,R29:10K,板子上没有R20直接连的R7到G极,D11原板也没有装,R7:4.7欧,R30:1K,D10取下量也是好的,R6:10K,C19:106NF.求大神指点会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A:
测测MOS附近有没有原件坏,还有可能是升压板的主芯片坏了!那就不好弄了!

网友:
想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测MOS附近有没有原件坏,还有可能是升压板的主芯片坏了!那就不好弄了!

我已经换过U1了,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r23   r27摘掉后看什么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换过U1了,故障还是一样!

会不会那个MOS附近的电容容量不够呀?我修lcd的高压板就遇到过这样的事儿!总是烧一边的4606,我把他附近的电解电容换掉了就好了!不知道对你有帮助不!

网友:
有定时电容,和定时电阻,什么的

网友:
检查反馈回路

网友B:
请问你是指的FB,还是OVP?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是指的FB,还是OVP?

Q3的S极所连接的元件

网友:
看看C6和R30.

网友:
引用 网友C:
Q3的S极所连接的元件

这一路的原件都拆下来量了除了电容不知道多大的,电阻都和所标的值是一致的。

网友D:
换个大功率的肖特基试试,还有Q3要耐压高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大功率的肖特基试试,还有Q3要耐压高的呀!

换了,还是烧Q3,我按原板型号换的Q3,应该不是耐压的问题吧!

网友:
R30是不是也坏了呢?

网友:
负载过重吧

网友:
一次也没有修过LED, 涨了点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