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 触发0.01-0.00有时0.01-0.20掉电,有时候0.5到0.6屏亮一下掉电

楼主(2014-07-25):
hp520,版号la-3491p
开机能亮,屏幕亮一下就掉电,拔了所有外设,还是一样,换内存,换CPu还是掉电,有时候 触发0.01-0.00有时0.01-0.20掉电,有时候0.5到0.6屏亮一下掉电,确定主板有问题,拆开裸板测试还是一样,把主板拿起来放到手上,可以上电,也能亮,不掉电,放桌子上,亮一下就掉电了,以为各组供电芯片接触不良,存在虚汗什么的,把所有的芯片都上锡加焊了一遍,还是一模一样的故障,最后没办法了,感觉不应该啊,电压都正常,为什么还会掉电了,最后没办法,直接飞了个电源头,完美上电也不掉电。

网友A:
我晕,飞电源头,这么坑

网友B:
加焊电源接口解决的问题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台

网友:
电源头虚焊了,阻值变大

网友:
我也碰到了

网友:
很多年前修了一台HP520掉电的 换CPU好了 没搞懂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电源接口解决的问题吗?

解决不了 ,还是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晕,飞电源头,这么坑

对于修笔记本的来说,修好就行

网友C:
是不是公共电电压没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公共电电压没过?

我测过了,公共点电压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