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hp 2211f 背光不亮

楼主(2014-07-25):
修到一个HP 2211F显示器,客户打电话过来,说用几分钟就灭,按开关还能亮几分钟(电话里我以为是LCD呢),以为是灯管的问题,拿来看,是个LED那就可能是升压板,或者背光、LED灯条,第一次修这个显示器,有一点盲然,在网上问了几个人,有几个说程序的,只有一个人说是背光,或者LED灯条的,索性拆屏看个究竟吧,结果吓了我一跳,灯条与电源板的连线接头脱焊了,焊上后,装上屏,插电测试一切OK。

hp 2211f.zip

757 Bytes, 下载次数: 3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由此遇到一个LED的笔记本屏很暗很暗。拆开后是灯条线快断了。稍微一拆真断了 ,最后换屏。LED灯条貌似买不到

网友(点评):
有没有把那里剪短在刮铜出来试试呢?

网友:
不错学习了

VIN芝麻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led比lcd不好修啊

网友:
主楼没有备份好吧数据是空的

网友:
换一个高压板就可以

网友:
一般有问题先拆开看看 自己测了没头绪了再问问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