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3 风扇狂转花屏死机掉电

楼主(2014-07-25):
今日遇到的sb机器都呢么难搞,就这惠普的就很无语了,不知道怎么办啊,cpu换过内存换过bios刷过,显卡焊了不行又重做了显存也焊过不行我已经没招了,供电现在水平有点次,查不出来什么问题来,麻烦有遇到这种问题的给个解决方案吧。

补充内容 (2014-7-26 17:37):
换一个显卡就不花屏死机了,还有风扇狂转掉电,问题一个接一个,烦人啊

补充内容 (2014-7-26 18:37):
哈哈  最后还是好拉  原来是+V3.3S_DELAY这个电压低了 是有一个三级管转换来的,我一量这个电压2.02V肯定不正常了这个电压是给温控芯片供电了,拉上来就好拉

网友:
显卡问题 吧。 直接换了

网友A:
温度正常吗 不一定显卡问题吧 看看显卡供电

网友:
显卡已经坏,换新的显卡吧

网友:
直接把显卡换了先把

网友:
加焊不行就行呀 显卡 显存

网友:
又是HP  显存换掉  不行换显卡

网友:
标题写着已解决。可是没见解决啊? 难道换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正常吗 不一定显卡问题吧 看看显卡供电

供电都正常已经查过了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B:
供电现在水平有点次????供电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现在水平有点次????供电有问题?

别打击我啦    这几天好难搞的机子都交给我啦,心里很烦维修水平都下降啦

网友:
你说已解决,我还以为有结果了呢,原来你在寻求解决的方案啊,看你的情况应该换显卡试试了。

网友:
HP CQ43 I3一代 ATI的显卡把?如果是这款显卡重新直球没用  要换新的

网友:
风扇狂转,排风的效果好吗?花屏可能显卡问题

网友:
花屏重做不行直接换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我也遇到这样的一台,好难过

网友:
这个是通病  显卡问题。更换显卡吧

网友:
对 可能还是显卡的 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