钳位二极管的作用极分析

楼主(2014-07-25):
在南桥+I0开机方式中,靠近开关POWR键附近有一钳位二级管电路,它在电路中
主要是保护I0芯片不被高电压击穿或者I0电路不会因为工做在欠载装态下而发热
烧毁?欢迎大家提出意见。原理如下:

假设三种情况:
1种情况:2脚输入正常的5VSB电压,则3点电位应该在3.3V此时双二级管正反向都是截止的。(电阻的电流参数不知道)但估计75脚输入的应该为高电平3.3V至5V。
2种情况:3点电位高于5V+0.7V=5.7V时(0.7V硅管的正向压降),二级管2导通,形成回路,所以最大电压为5.7.保护I0芯片不被烧毁。
3种情况,低于0V时,因为二极管压降,没有形回路,但低于负0.7V时,1,3脚与地导通形成回路。保护I0芯片不会因欠载而损坏。

2,在运放中的应用
二极管具有单向导通的特点。二极管钳位就是利用了这点原理。
简单点讲:D3负极接地,那么-IN输入最高的电压也就是0.7V电压(也就是二极管的正向压降)高与0.7V的电压被二极管导通到地。
也就是被钳位在最高只有0.7V的电压上限上。
OUT脚假设现在输出高电平。由于D1负极接+EV,那么OUT的最高输出电压也就是EV+0.7V电压。高与这电压时被导通到电源上,后再与地现成回路,OUT最高电压被钳位在EV+0.7V。

网友:
我怎么看着像复制粘贴的

网友:
其实还就是复制粘贴的。都没处理一下。

网友:
不错很长见识的  值得向你学习

网友:
运放部份是粘贴的,前面部份是自已分析的,有图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