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将307GPS导航改装成车载电脑(转载)

楼主(2014-07-25):
导航升级方法:
我导航的SDMMC卡(只有2G)里只有三个文件夹,-av,-media,-MobileNavigator,有些导航可能第三个文件夹名字是-NaviOne,但是功能是一样的,都是凯立德导航,别的品牌的我暂时没研究
1、接下来下载最新的2241j07懒人地图包(bbs.gpsuu.com这里很多),覆盖到卡上后
2、插入卡,再重新启动导航,提示输入序列号,如果是正版,就输你的序列号吧,如果是盗版,那就完了,继续往下看吧。
3、在bbs.gpsuu.com上可以搜索免激活版本,将免激活版本里面的MobileNavigator.exe(有可能是NaviOne.exe,那就先改成卡里相应的名字)和MobileNavigator.dll(有可能是NaviOne.dll,那
就先改成卡里相应的名字)替换掉卡-MobileNavigator文件夹里面相应的文件
4、插入卡,成功~!

改装历程(所有软件均是GPS之家下载的):
1、下载智能桌面,将其文件夹名命名为MobileNavigator,执行程序名命名为MobileNavigator.exe,因为GPS一启动就运行MobileNavigator/MobileNavigator.exe
2、将凯立德导航文件夹MobileNavigator复制到智能桌面MobileNavigator文件夹下,再下载DSA最新善领程序(善领善领),将DSA文件夹放入智能桌面MobileNavigator文件夹下,修改
PortConfig.txt文件夹下的GPS端口号,我的是com7,你的可以查看导航文件夹MobileNavigator下的NAVICONFIG.txt文件。再修改善领文件夹下的config.ini,添加导航路径
(#请在这里设置导航1和导航2的路径
nav1=nav2=)。
不过这里也可以直接在程序窗口下可以配置。善领完毕。
3、车载电脑显示wince系统,基本完成,开启GPS
首先显示

4、功能
A、——每个页面可以切换,你按下“资源管理器”(在第二个页面上),就会显示开始菜单,跟电脑上是一样的。在善领和导航之间切换

只要是在windows ce上能运行的软件和功能,应有尽有,可以上网,可以打牌,可以搜星,可以测经纬度,可以查看列车时刻表,无所不能。

这里要注意的是,如果善领用的是com7,同时启动的导航也是com7,那么导航会搜不到星的,这时你开导航的时候搜索下端口,我这个变成com8了,因此你修改下NAVICONFIG.txt就可以同时都搜到星了。
最后加送一个
善领自动升级软件(最新20100930)
为了G友们能够及时升级到,善领最新版本,特发布:善领自动升级软件数据自动升级工具(支持在线自动更新,不用登录网站下载)
数据在线升级工具(支持DSA所有版本、一体机和分体机)
发布一个产品在线更新软件,适用于善领的产品数据更新,包括DSA、一体机和分体机的更新。
1、DSA升级方法:
将SD卡插入电脑,在PC上运行此软件,就开始自动升级。
(DSA装在Flash的,用USB连接电脑显示U盘后,再运行本软件)

网友:
楼主自己改的啊?还是转载啊?

网友:
这是软件意义上的电脑吧

网友:
回来升级试试,看样子是成功了!!!

网友:
标题上已经标了  转载的~!~

网友(2014-11-09):
看着挺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