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 V2无CPU供电(在论坛找了一圈没这种故障,特别首发)

楼主(2014-07-25):
今天闲来无事,拿了一张P5G41T-M LX V2来修,目测无明显外伤,直接上电测试卡上复位灯不闪(当然也不会跑码),接下来测几大供电,内存1.2V 桥1.5和1.05也正常,总线1.2正常,CPU供电为0V,问题找到了.接下来分析CPU核心供电开启要的几个条件:VCC  PVCC VID EN.接下来测这几个条件VCC 5V正常 PVCC 12V也正常 VID有一个1.2V 其它都为0也正常 EN 1.2v也正常.条件都正常,那不就是PWM芯片坏吗,嘿嘿(心中窃喜),找料板,拆了个ASP0905换上,通电,不会吧,还是无CPU供电,难到我没焊好,重新检查,焊接OK,再打VCC PVCC VID EN还是老样子,到此迷茫了,上迅维网查了一下,有同样问题的都没帖子解决,那就只有靠自己了.重新整理思路,1四大条件正常,芯片也没坏,就只能是少电压了,少什么电压呢,2华硕板常见就是电阻变质.那就查芯片周围的电阻两端电压.一通查找,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让我找到了这个元凶,废话少说,上图

PR44一端5V 另一端才0.3V左右.果断拆机换掉,通电,OK了.谢谢各位收看!

网友:
这个5V 是供到芯片的多少脚? 引脚定义是什么啊?

网友A:
是供给芯片的6脚FB,过电阻后是1.几V

网友:
点位图给发一个

网友:
反馈有问题吧

网友:
有思路就是好修的

网友:
能分享一下点位图吗

网友:
请问下 在点位图上面怎么看电阻阻值多少?

网友:
那就是电阻变质引起的。

网友B:
华硕的通病!!!我怎么没有遇到过电阻变质的??

网友:
饿,这个还没有学到,我们才学到供电分类,还没学到修,先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的通病!!!我怎么没有遇到过电阻变质的??

等你大量接触asus主板时候,就知道电阻变质的可怕,822排阻,大家都懂得

网友:
楼主理论实战都一流。。。。。长见识了。。。。。。。。

网友:
华硕的板就是喜欢坏电阻,尤其是822电阻。

网友:
怎么判断822排阻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供给芯片的6脚FB,过电阻后是1.几V

请问那个电阻阻值是多大的,我现在碰到了同样的问题。但是不知道电阻阻值是多大的

网友:
大哥你这是发的什么贴。这个阻多大都不说。这不是调胃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