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ThinkPad X61 加装天线

楼主(2014-07-25):
这个改装是最开始SMA改装的续集,最开始改装SMA接头时对接头一点都不了解。改到后来才发现这种接头一般分为4种,两种外形结构、两种内部结构,外形结构是一个是插入式、一个是拧入式,如下图从上到下前两个是插入式,线芯焊好需要插入到接头里面,然后焊接屏蔽,另一种是直接把芯拧出来,焊接好再拧回去。

内部结构分为针和孔,如果要和天线配对肯定一个是针一个是孔才行。下图左边小细棍为孔的芯,买天线需要配芯是针的,还所以SMA接口芯也分为两种。下图右边一堆接口是之前练习焊接焊坏的,自己做了很多次线,发现拧入式比插入式结实。

下图天线是我们买的天线中的一部分,天线有各种外形和各种内部结构的。一时半会说不清楚。以后将做信号测试。图右边那个 1分2的IPX接头是我们改装的,GPS和3G共用一根天线试验时候做的,似乎可以同时使用,但是信号强度不敢保证。因为还没有正式用上3G,没有真正试验。这个是插入式的SMA接头,后面那个柄粗细刚好放入D壳那个缝隙。

这个是拧入式的SMA接头,如果SMA座设计的深度太深了红箭头地方那个拧入接头的小凸起会和D壳冲突。

如果采用拧入式的那种接头的话,建议加工的那个SMA座深度最好和上面固定的那个东东宽度相同,如图红线箭头的间距(加工时候要经常试下,合适了再装,所以粗砂纸是改装必备的,不合

这个是自己做的线,IPX线焊的SMA接头,焊接好要试验下导通否,方法是用万用表开电阻测量音乐档,表笔接触接头两头外壳和芯测下是否导通,然后再测下芯和外壳屏蔽是否短路,测量没问题然后再进行下面的安装。

拧好那个SMA座,如果怕拧好会松动的话,可以点点螺纹胶或者502在螺丝上。

全部试验没问题就可以装机了,两根天线很帅气,一个单独给3G,如果以后要用GPS,一个单独给GPS,GPS天线也可以换成车载式的那种天

去阳台搜下GPS卫星实验下信号,左边无线上网卡的天线也拉了出来,3跟外置天线+3个内置WIFI天线很暴力吧,这个才是真正的天线宝宝。

网友A:
信号咱现不说,看着蛮酷的

网友:
安装这个GPS的目的是干什么用。上网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号咱现不说,看着蛮酷的

信号还不错

网友:
买个无线接收器是不是简单点?不过技术很厉害楼主

网友(2014-10-15):
看起来不错哦!

网友(2016-02-27):
哈哈,像电视台发报机。

网友:
这个机器都要报废了吧?

网友:
10多年了,以前我就用这个机器,质量真的没得说,一直没问题

网友(2016-06-03):
感觉想军用设备。不像PC

网友(2016-07-04):
这个 改造的很强大。呵呵

网友(2016-08-11):
这么老的笔记本电脑了还diy加装天线,直接用无线网卡就行了省时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