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线断了怎么接

楼主(2014-07-25):
求教中。。。。。。。。

东芝的机器吧 刮开看见主板走线 飞线就可以

网友:
仔细一点用小铜丝接起来就行了.

网友:
看到了 你这个是上螺丝顶的啊! 刮掉表层的绝缘漆补吧!

网友:
用针缝起来。

灌水扣分哦

网友:
螺丝顶的吧    刮开,用细铜丝补一下

网友:
这不会是东芝的主板吧。

网友:
刮出铜,用细线 焊接好就行了

网友:
拿刀片把断线的两端挂出铜来,然后加锡,用漆包线连就好

网友:
一头接电容,一头刮开接就可以了

网友:
东芝机器吧,都看到好多台这里撮断线的了,螺丝打长了

网友:
这是东芝的吧。用吸锡线轻轻焊上就可以了。

网友:
用刀片刮掉表面露出铜,用细铜丝线连接起来就好了

网友:
用刀片轻刮掉绿漆漏铜加锡再用细铜线连接起来,注意两边不要短路了

网友:
直接用吸锡线补上就ok了 ,用刻刀把绿漆刮开

网友:
用细导线加502或强力一点的胶水,这个东芝的机子你都不说一下.

网友:
走线过细、密集不易焊接时可飞线。

网友:
目测装机能力有限

网友:
不是我干的,别人拿来就这样了,上电正常,开机1.3-1.4不动了 型号是东芝L630原因是硬盘螺丝给弄的,大家都注意点,好像这个机器很多这个毛病的

网友:
用漆包线连起来

网友:
短四根 用漆包线可以轻松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