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请问谁有ILPI-327一体板的电路图?ILPI-240,ILPI-215也行

楼主(2014-07-25):
我的一台戴尔E2314H显示器背光灯经常开机的时候不亮,有时候开机一分多钟又亮了,亮了的话除非你关闭显示器,要不然最多闪几下,不会主动熄灭,而多数时候开机指示灯什么的显示正常,但是显示器无显示,按显示器开关,屏幕会有很微小闪烁,感觉像是升压小板坏掉了,但是坑爹的是,淘宝上都没有同型号的一体板卖,所以想搞清楚针脚定义,换个通用电源板加升压板得了···
所以恳请大神,有ILPI-XXX电源板电路图的,请发一份,谢谢了,或者清楚ILPI-327,ILPI-240,ILPI-215电源板连接驱动板的8针定义的,指导下我,再次感谢~

网友A:
是不是那个电容漏电导致的啊

网友:
对了,ILPI-268的板子也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那个电容漏电导致的啊

现在手头无任何工具,要等下下星期才能测量,囧,所以现在很悲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手头无任何工具,要等下下星期才能测量,囧,所以现在很悲剧···

我晕哦,工具都没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晕哦,工具都没呀

唉,要是有工具,我就可以自己测那几个针脚了,显示器偶尔还是可以点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要是有工具,我就可以自己测那几个针脚了,显示器偶尔还是可以点亮的····

没工具说什么都白说,赶紧搞工具吧

网友:
测一下灯管是否正常,下一步就是高压部分。那些引脚定义可以通过跑线路来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