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7 1155主板,触发2秒后自动断电,再无法触发,绿线为5V。

楼主(2014-07-25):
一块P8H67主板,故障是第一次上电,可以触发,复位灯常,2秒后掉电,再触发无反应,测量绿线为5V,不是电源保护。开始以为是内存问题,但是更换无效。第一次修1155的板子,没啥头绪,求各位朋友帮忙,谢谢了。

网友:
先看一下各项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查各项供电  新板会遇到这个问题的

网友:
换个纽扣试试,或刷BIOS

网友A:
先刷个BIOS吧,不行就给板上的各电压打下阻,看没有短路的

网友:
ATX绿线有5V是属于主板保护的。
看看你的CMOS跳帽有没有跳反,
再在断电的瞬间测各大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个BIOS吧,不行就给板上的各电压打下阻,看没有短路的

同意LZ的说法

网友:
1155的主板,缺少任何一项供电,都会导致开机掉电,先查有无短路,然后全板供电~~确定供电正常在进行其他检修

网友:
是主板短路。
可以只插24PIN供电,不接8PIN CPU供电。
如果不保护,就是CPU供电的故障。
如果还保护,可以排除是CPU供电故障,缩小范围。
拆声卡和网卡,进一步缩小范围。
拆内存的电感,到没得拆的时候,故障原因也就出来了、

网友:
不想拆就用打阻值卡,打各部位的供电阻值。

网友:
测一下主板电压看看哪个电压不正常

网友:
查spd吧 我遇到过 没有spd掉电

网友:
我来水一点金币嘿嘿

网友:
主板保护了吧

网友:
查各项供电正常的话,再查温控电路。上次修了片M4A77TD   温控电路问题

网友:
不能再次触发 一般都是主板有短路 保护了  查阻值吧

网友:
刷个bios我刚修好一个p8h61的板也是这样的刷bios好了

网友:
换个I/O看看

网友:
刷bios 应该能好

网友:
早几天我修一片技嘉B75是桥供电偏低,掉电保护,仔细看一下各路供电

网友:
我看这又一个通病

网友:
刚才试着把BIOS重刷了一个,没啥变化,看来问题不是出在BIOS上.

网友:
新的架构主板是这样的,要打各个供电的阻值,看有没有短路的,排除短路一般就要查各个供电的具体电压了,没问题在刷BIOS吧。

网友:
先查下几大供电吧, 再刷BIOS,别走了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