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20打印机不加电故障维修

楼主(2014-07-25):
今日入一台hp1020打印机,无法加电,拆机检查电源板,用表检测熔断器电阻无穷大说明该管子烧毁,窃喜中,心想更换一3A保险就修复OK。谁料按动开关的那一瞬间管子亮光一闪一缕青烟完蛋了,有点傻。遂检测定影组建加热磁条,电阻为120欧姆,正常!又查电源板开关管,也正常。蒙了!无奈之举看到了由四支整流二极管组成的桥式高压整流。用表测量乖乖反向阻值为0,四支烧坏了两支造成短路而烧毁保险。为了安全起见找了四支新的二极管全部换掉,加电后打印机自检通过,顺利打印测试页!呵呵修了很多hp1020整流电路烧毁的情况还是第一次见到。遂发小贴勿见效之

网友A:
打印机维修高手哦

网友A:
可以用全桥改嘛,两进(AC)两出(300V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全桥改嘛,两进(AC)两出(300V大电容)。

感谢支持你说的也很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印机维修高手哦

我是什么也修什么修的也一般

网友(2016-02-03):
熔断器是保险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