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维修 清华同方K45H笔记本启动掉电修复 求PWR_SW_VCC2信号来源

楼主(2014-07-25):
    首先说明,本人以前修过电视,从来没有修过笔记本,所以有的问题可能比较弱,大家别喷哟!

     清华同方K45笔记本是我家老大的,他拿出去修了一下,维修人员说修不起了,退给了他。我过去的时候,他就把笔记本扔给了我,丢下一句话,拿去慢慢搞,修不起就帮他扔了。他也是知道我没有修过笔记本的,所以信心不大,这下我就可以乱搞了。

      症状是,不用开开关,插电就开机5秒左右,刚出现BIOS画面,就掉电了,电源灯也只是闪一下。头一次修,没经验,先拆吧,拆开一看,里面好多螺丝都没有上,,风扇都断了。主板上有个大的CPU IT8518上有焊焬膏,很明显被加焊了一次,后来才知道是系统EC。 HM65蕊片好像也加焊过。

     本人修这个没有经验,走了很多弯路,再加上原件太小了,线路都没法看,只有先找一下图纸来看一下主电源有没有,找了好久才找到同方电路图_K465_H09_VD.pdf的图纸,下面附件中有。元件都对得上,就查了一下19V,5v,3.3v些电压,不管开机没开机都有电压,没有经验,没有头绪,在论坛搜了一下学习一下。有了思路,查了PWM电源控制器ISL95831这个蕊片,是由它控制CPU和显卡电源开启的,测了VDC电压有19V,但是没有输出VCC_CORE这个CPU的供电电压,当然不能启动了。又查电源控制器ISL95831,发现没有工作电压+5VS,只好又找那里来的。

   下面是ISL95831引脚定义,好不容易找到的

现在找+V5S电压的来源,新手,确实不知道在那里来的,只好在电路图中一张一张的查找,终于找到了是+V5AL改变来的

     这个电压找得我头大,眼睛看花了才找到。又在主板上找PQ631这个场管,说起都是泪,修电视时顺着线路走向很快就可以找到,这个笔记本真心没法找线路走向,双层的板子,这么细的线路没法找。最后找到后一测,没有+V5AL电压,再找图纸吧,看那里来的电压,又是找的血泪史。

     一番寻找,TPS51125双路同步降压控制器出现了,是由它控制输出的+V5AL

附件中有TPS51125引脚定义,需要的可以下载

   实测没有输出+V5AL电压,根据引脚定义,是TPS51125的1脚送入的V5S_EN开启+V5AL电压,这下找V5S_EN的来源吧。

  最后还是来到了系统控制蕊片IT8518,是由它控制发出的信号.

    又在论坛搜了一下IT8518的三个工作条件,26,50,92,114,121这几脚要有+V3_3AL电压,实测有电压。IT8518的14脚要有3.3V的复位电压,这个电压是插上电源就有的,实测有电压。最后就是时钟信号了EC芯片IT8518采用内置时钟模块,因此在EC芯片周围找不到以前常见的 32.768MHZ的时钟晶振。  但是通过测量EC-BIOS芯片U19-PIN1是否有波形可以间接 判断EC时钟是否正常发出。(时钟未出时PIN1脚只有+3V电平而无波形),这个不好检测,先放过它。

当我们按下开机键时,开关产生PWRBTN#_IN#信号进入EC IT8518的125脚来实现开机的, EC以此信号为开始,启动开机上电的一系列工作。有效的PWRBTN#_IN# 信号是一个由+3V跳至0V再跳回+3V的一个电平脉冲,其中0V要持续
足够的时间才会被EC认为有效。在电脑开机运行状态,长按开关超过4S时间,会被EC识别为关机信号。

   实测这个PWRBTN#_IN#一直没有电压,查了电路图是 由Q25产生的

   最后来查PWR_SW_VCC2这个信号的来源吧,这个信号是按了电脑的开机键就由AC+电源产生PWR_SW_VCC2这个+5.6V左右的电压信号 ,但是图纸上找不到开机键小板的电路,在论坛搜了半天,只找到一个相仿的电路

  经查PZ1这个5.6V的稳压二极管坏了,换了一个, 但是有点奇怪,不按开机键,测Q25这个场管G极的 PWR_SW_VCC2信号电压会从0V 慢慢升到8V左右,所以机器会表现成不用开开关,插电就开机5秒左右,刚出现BIOS画面,就掉电了。我取掉开机小板, PWR_SW_VCC2信号电压也会从0V 慢慢升到8V左右,都不知道这个电压是那里来的。

    PWR_SW_VCC2信号还会去电池部份,看下图,我取掉了PD209这个二极管, PWR_SW_VCC2信号电压会变成14V左右,请高手分析一下这个电压从那里来的,电路板上确实找不到了。

   这个笔记本修到最后,没有办法了,只好吧Q25的控制脚G从电路板上挑了起来,从电源按键那里的稳压二极管PZ1那里接了一根线直接焊到了Q25的控制脚G,并把稳压二极管PZ1后面的电路板用刀断开,这下笔记本才能正常开机,测试了二天,没有问题了,到此,也只能这样了。

  请高手讲一下 这个PWR_SW_VCC2信号电压从0V 慢慢升到8V左右是怎么来的,确实没法修了。

网友:
那位高手能说一下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