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小强之死维修

楼主(2014-07-25):
     话说这个时候对我们维修人员来说应该是个比较忙的时间段哦,在此希望各位同行生意兴隆。先来几张实物图吧

     客户拿过来的时候说风扇可以转不亮机,二话不说插上电源电流到了0.4几就跳来跳去且是自动触发。拆开一看原来是小强牺牲了,在此深深地可怜一下那么兄弟牺牲了,同行也感谢你们给我带来了回报。
     转回正题,拿出主板马上用酒精洗了一下(我们这只有酒精,不知道行不行),再上电发现电流只能上到0.17了。这款是HM67的桥,上电测了一下发现没有独显供电和CPU供电,根据时序 应该先修独显供电先,之前以为新板子时序会有什么不一样,不知道6系列的时序是不是像我发的这张图片一样的呢?于是查到显卡供电芯片PU2 发现15脚没有开启信号,为0V低电平,此EN由2个地方进来。先看第一个DGPU_VREN 此时我们发现这一路同HM67发出的信号是没有采用的。接下来我们看另一个GFX_ON 此信号由U11这个与门发出,前提是3V_GFX 和PX_MODE都要为高电平才能发出高电平的GFX_ON。实际测量发现3V_GFX是0.24V不对, 追查发现DGPU_PWR_EN为低电平不对。3V_GFX要为高PQ13A就必须截止,要想PQ13A截止PQ13B就必须导通,DGPU_PWR_EN就必须为高电平。 追查信号到了这两个地方,
这个地方主板没采用,PASS。到了这里一看是由HM67发出的信号。
难道是桥有问题吗?想想同行的还是先不要干桥了,于是短接PQ13B的1和6脚强制拉低它。这时开机再看电流可以上到0.4了,一看就知道CPU供电没有,果不其然测量没有CPU供电。因为前面的实物图小强牺牲的地方绝大多数在CPU供电芯片那里, 首先测量2脚TON信号发现只有0.42V不对,测量PR03另一端没有19V且电阻已经无穷大了。用风枪吹掉电阻发现另一端的焊盘已经没了,换上电阻,另一端飞一根线到19V。上电亮机。
   吹芯片的时候那气味真心有点浓厚啊,兄弟们加点分吧

网友:
怎么解决的楼主把过程分享上来呗。

网友:
蟑螂繁衍的摇篮啊

网友:
小强的牺牲带来了利润。频率设定脚的电压不对     不容易啊

网友:
小强都能跑进去太神奇了

网友:
赵哥祝你的技术越来越好

网友:
里面好脏啊!一点儿都不知道爱惜电脑的客户~

一只小强引发的血案~

网友:
我记得小时候没这种小强的呀,怎么现在到处都是

网友(2022-08-27):
这本子  还值得 维修吗

网友:
洗刷刷洗刷刷能解决一般的问题

网友:
女同胞估计都干不了这个活。能干 干哕

网友:
最烦那些有蟑螂的 头皮都发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