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进不了系统和PE。

楼主(2014-07-25):
   拿来就这个问题,进BIOS之类一切正常,就是进不了系统和PE,试了几个PE都不行,拔硬盘,光驱都不行,USB阻值也正常,陷入迷茫。。
   拆把,示波器发现CPU有一路供电控制级无波形,问题逮到了,换全新95831,第一个换好亮机,可是进PE不是进不了了,是刚读完就掉电到待机,郁闷死了,随手找个料板,拆了一个95831焊上去,开机继续亮机,但是发现电流比刚刚不正常的时候有所下降,不正常的时候,要1.2-1.3才亮机,这个0.9就亮机了,之后就不用说了,测试一切OK,开独显,开集显都能正常进系统,PE就不用谈了。。
有时候示波器还是管点用的,虽然不会用,用的上的次数也非常少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一个机器用示波器搞好的,是THINKPAD T410I,开机1-2秒掉电,后来也是发现一个场管的控制级波形很乱,不正常,换了这个MOS修复的。别的基本上没用过示波器。。。

网友:
波波是维修中的神器

网友:
最近也修过一两个95831导致的故障

网友:
看来还是 CPU供电IC 的问题

网友:
波波不是维修的必需品吗 怎么都不常用啊

网友:
神器波波啊! 我都是一只表笔走天下 没钱买不起有

网友:
我手上一台华硕 X402CA 机子 进不了系统 也过不了PE  没硬盘的情况下也进不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cpu缺一路供电也能亮,也挺奇葩啊

网友:
,,的确啊,,有次我用万用表测没电压,,但示波器却正常,,,为什么 呢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技术过硬!学习了

网友:
95831造成CPU供电不稳呀

网友:
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神奇的波波

网友:
95831是个什么芯片的啊

网友:
示波器  买不起 不会用啊

网友:
应该是二代CPU吧,楼主可以换下CPU,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哦。好的话说声

网友:
95831还会导致这样的问题啊,我只遇到过不出集显电压

网友:
路过学习了.我也去买个示波器!

网友:
我是穷人 没试波器 有没有别的办法 检查出来呢?

网友(2014-08-25):
95831导致这个故障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修到一台故障与楼主一样进PE,进系统都在滚动条那里掉电重启 ,是CPU坏了,真没想到英特尔的CPU也坏,刚刚好有一台神舟电脑,cPU是B830,我就换着试试, 把I3 de cpu 装在神舟电脑里,故障一模一样

网友:
好久没修过了

网友:
cpu 电源芯片坏了吧  或者是CPU坏了

网友:
一般我会直接测VCORE后面的波形。。。。很少测G极。。。

网友:
工具全的,关键时候能帮上忙,比如这次,是不是

网友:
波波挺贵的啊  都没用过

网友:
多谢分享     ,。还没碰见过这故障

网友:
貌似新的95831 不行呀必须要旧的 我也遇到过  必须旧的才好

网友:
波波好啊,可惜没钱买啊,也忘了怎么用了!

网友:
示波器确实能让人少走弯路

网友:
示波器用的好修东西的确快

网友:
波波是维修的必需品

网友:
这问题就是难修哦!!1

网友:
你们一般都用数字的还是模拟的

网友:
之前修过ACER的装不进系统,进不了PE。也是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
我有点奇怪CPU缺点呀还能亮机。

网友:
波波是维修必备神奇啊

网友:
G470的机器易烧CPU及其供电电路,有时供电缺相只用万用表测正常,是假象!示波器在此故障中显示出了其优势。

网友:
楼主 测试了多久 稳定吗

网友:
示波器用起来真是有好处的

网友:
g470很容易被95831烧cpu的遇到几台了

网友:
我现在 这也没有 示波器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