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D3V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4-07-25):
技嘉B75-D3V掉电维修一例,接一外地技嘉B75-D3V,外观挺新的,故障现象,上电掉电,不能再次触发。首先,量供电,内存供电DDR_15V正常,桥供电VCC1_05_PCH只有0.43V,VCC1_8_PCH只有0.74V,问题找到了,马上到万能的讯维搜索,没找到图,只好找了张技嘉GA-H61M-S2-B3的图参考,

技嘉H61的1.05V由358和两个场管及外围电路组成,B75的是由324组成,原理是一样的,当测到2_5LEVEL时发现只有0.74V,跑线到了431,

量431输出也是0.74V,料板上拆一个431,上电,一路跑码亮机。431在图中红圈处。

网友:
电路基础不错哦!分析到位?

网友A:
不错啊,这板子图纸我有,因为我也修过这个问题,

网友B:
没看懂431在电路哪里(主板位置是知道了),是Q52吗?2_5LEVEL按照电路图看应该是有R401和Q52控制输出啊!!

网友C:
就是431坏了,造成431组成的电压基准电压低了,稳压电路输出的电压也低了

网友:
有图纸修板就是好点,就怕遇到连参考的图纸都没有就悲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这板子图纸我有,因为我也修过这个问题,

版主发一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431在电路哪里(主板位置是知道了),是Q52吗?2_5LEVEL按照电路图看应该是有R401和Q52控制输出啊! ...

就在324的正上方

网友:
看来还是有图纸方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431坏了,造成431组成的电压基准电压低了,稳压电路输出的电压也低了

同意LZ的说法

网友:
这主板比较新哦。。现在修到这主板还是有点麻烦了。。特别是没有图的情况下修

网友:
不错 我是菜鸟 我先学习了。

网友(2017-08-10):
楼主好技术, 学习了

网友:
431不良导致2.5V输出偏低么,学习了

网友:
维修思路不错  。。。。。我先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我也遇到过。以为又是那些小电阻坏,没去想到是431坏了。下次我要小心了。

网友:
是431不良导致的吗      还是什么其他原因导致的?

网友:
技嘉H61主板缺某些电压会造成断电现象出现.

网友:
这个小东西的字母是什么??怎么找一样的啊

网友:
我也遇到的这样 华硕H61刷了bios 一样的  问题 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