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死了几个1640-003,什么样的COM工具可以用U指令写回

楼主(2014-07-25):
每个都很小心的刷了,都刷了不同版本的通刷,结果三块WD5000AAKX全挂,固件损坏没法回写,这板带有八脚芯片的,需要什么样的工作才可以回写呢?求救...

网友:
乱刷固件只会把硬盘越搞越坏,多学习学习才去搞!

网友A:
用那个死ROM刷写工具应该可以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那个死ROM刷写工具应该可以写的。

带有ROM芯片的板,应该不可以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带有ROM芯片的板,应该不可以吧?

你试试吧,应该可以的。

网友:
用编程器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吧,应该可以的。

求工具链接

网友B:
CH341A可以不?另外要把芯片取下来刷写吗?

网友:
1640还是乖乖的吧rom芯片取下来用编程器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CH341A可以不?另外要把芯片取下来刷写吗?

应该是可以的。看你自己的情况,有工具的话不用取下来。

网友:
是ROM刷死,还是固件刷死?
ROM经常刷死的话,你的工具有问题吧,可以取消ROM芯片,用编程器刷,或者换个芯片,重新刷。

网友:
取下bios芯片,用编程器刷rom,我和你一样,常刷死了,都是用编程救回

网友:
真是有才之人啊,这个板子有ROM块的,取下来用编程器写回备份下来的文件就可以恢复正常了。

网友:
就用刷 24 25的那种USB编程器!反正我是这样写的!先写回原盘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