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530加电不显

楼主(2014-07-25):
同行拿来的机子宏基5530,板号如图

一开始测阻值发现北桥反面大部分电容短路,断开隔离点确定了是北桥短路,

把北桥拆掉不短路了,花130买了新桥换上,电流走到1.16左右来回跳......发现+nb_core短路,

确定电容没坏,这个是北桥发出来的....没思路了...求大神指教

网友A:
是不是北桥做短路了,这种北桥温度稍微高一点就容易短路

网友:
没图纸.否则就帮你跑线路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北桥做短路了,这种北桥温度稍微高一点就容易短路

换了新北桥了

网友:
先排除短路

网友B:
什么型号的桥,是不是北桥做短了,这种桥太容易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型号的桥,是不是北桥做短了,这种桥太容易坏了

216-0674026

网友:
不可能是外围短路了我都拆了一遍,就到北桥了

网友C:
北桥大概没有坏吧!
在北桥这个单元,电源用的耦合电容(贴片陶瓷电容)数量很多的,难道都一一解焊测试过了。
个人感觉短路问题一开始就动芯片这个思路有点不太好。

前几天刚刚修了自己用的DV6,也是开机不上电,断开连接点逐个测试,结果是一个电源耦合的1uF贴片电容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北桥大概没有坏吧!
在北桥这个单元,电源用的耦合电容(贴片陶瓷电容)数量很多的,难道都一一解焊测试过 ...

我都拆了...

网友C:
我觉得才芯片太麻烦了,一般都是先拆电容检测的。

拆焊北桥之后测试呢!短路消失了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才芯片太麻烦了,一般都是先拆电容检测的。

拆焊北桥之后测试呢!短路消失了没有

一开始拆了北桥短路没了,所以换了北桥,换了新北桥现在电流走到1.2多,刚来那会是开不了机的,

网友:
北桥做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开始拆了北桥短路没了,所以换了北桥,换了新北桥现在电流走到1.2多,刚来那会是开不了机的,

会不会是北桥焊点的焊锡短路了啊~

网友E:
楼主。问题解决没有,我手头也有一个这样的本子,不开机呢,学习一下。

网友:
搞片板对量一下

网友F:
新桥换上,电流走到1.16左右来回跳......发现+nb_core短路------我倒有个疑问不解.要真短路.电流还会1.6上下跳吗...不会启动断电保护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问题解决没有,我手头也有一个这样的本子,不开机呢,学习一下。

木有解决。。我师傅回来看了两眼也没搞好,不打算搞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新桥换上,电流走到1.16左右来回跳......发现+nb_core短路------我倒有个疑问不解.要真短路.电流还会1.6上下 ...

是1.16.。。不是1.6.....但是我师傅说那个十几欧是正常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是1.16.。。不是1.6.....但是我师傅说那个十几欧是正常的

嗯.看错了.是1.16.原来你以为几十欧是短路.其实有些北桥到3欧都还是正常喔

网友:
引用 网友F:
嗯.看错了.是1.16.原来你以为几十欧是短路.其实有些北桥到3欧都还是正常喔

对哦,我一开始以为也是,但是师傅说没短

网友G:
北桥短路电流应该到不了这么高!再仔细查查周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北桥短路电流应该到不了这么高!再仔细查查周边吧

按道理那么高的电流是应该在内存那块,可内存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有,北桥也是新的,内存也换过。。。。因为不是我们的机子,师傅看了一会就打算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