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8S更换显卡后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2014-07-25):
华硕X88S显卡散热器的固定螺丝脱落导致显卡过热烧坏,更换显卡后亮机,但客户 机后使用几天后发现,几个小时后画面停滞,但鼠标是可以移动的,只是点击鼠标没有反应。因为当时显卡做的不是很好,故怀疑显卡问题,重新订了显卡再次更换,结果新的显卡换上后,外接正常,内屏满屏发绿。这是哪儿的原因? 第一个图片是内屏在刚开机启动时自检画面。

第二个图片是进入桌面后内屏画面,不能满屏。

第三个画面是外接显示器正常显示画面,1024*768(注:屏上面的竖线是外接屏的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看下显存是不是  跑锡了

网友A:
我有个联想G360,屏幕右边一块黑的。而且屏幕图像不在正中间。

网友:
屏线最好也检查下

网友:
目测是显卡问题

网友:
查下主板屏线接口处的rgb信号正常不

网友:
看着还像是是显卡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事儿,上次换一台Y450跟你说的一样

网友:
显卡有没有掉点

网友B:
应该还是显卡芯片的事儿!再换一个试试!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这个都是通病了,重置下

网友:
看起来像是屏线的问题啊

网友:
看看主板这边的屏线  接口  或者有惊喜哦

网友:
显卡再重新做了。

网友:
显卡没焊好吧,我加焊显卡后和你一样的,重植就ok 了

网友C:
花屏哦,显卡没做好吧

网友:
之前没做好!!再加焊次不就好了

网友D:
这故障像是显存哟

网友E:
这明显是缺绿色信号,楼主可以检测下这个信号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基本可以确定是显卡或者屏线问题

网友:
显卡是新的显卡芯片,不是重值,两块新的显卡芯片。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应该还是显卡芯片的事儿!再换一个试试!

已经换了两块新的显卡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花屏哦,显卡没做好吧

显卡的LVDS输出和CRT输出,只是输出电路不一样,而显卡和显存电路是共用的,是相同的。外接完全正常,只是内屏花,从原理上判断不应该是显卡没有做好。如果真的没有做好,也只能是LVDS相关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故障像是显存哟

我也考虑显存了,鉴于第一块显卡换好后画面停滞。显存只是取下重值,故障现象一样。准备定显存芯片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明显是缺绿色信号,楼主可以检测下这个信号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基本可以确定是显卡或者屏线问题

今天再检查一下LVDS对应电路,测一下对地电阻。以前遇到过一台ASUS A8S的,绿屏,查来查去,是LVDS接口的问题,也不是虚焊,就是插针接触不良,最后飞了一根线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联想G360,屏幕右边一块黑的。而且屏幕图像不在正中间。

检查一下显卡属性中,笔记本有没有正确识别到屏?改一下分辨率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已经换了两块新的显卡芯片。

会不会加热的时间长了,显卡芯片附近的过孔有断的了呢?

网友:
屏线接口用酒精,记住一定是酒精啊,探试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加热的时间长了,显卡芯片附近的过孔有断的了呢?

有这种可能,但查起来就费时间了。

网友:
显存之前有人修过么 要是没有修过的话 你最好还是仔细的检查下显卡底板有没有微连得地方

网友:
最终结果:显卡的问题。换显存没有结果(买的显存也是坏的,原机的显存花屏,买来的显存换上不亮机,所以淘宝上卖的显存很多是翻新的,不是全新的)。定了第三片显卡,换上后故障解决。第二片显卡也是新的,但换上后就是内花外正常,做了两次都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
显存检测没

网友:
显存一个一个替换过了。本来以为买新的一换就好,可买来的“新的”一换就黑。显存耽误的时间不少。三块显卡,估计是烤的时间有点长,把显卡烤坏了。

网友:
显卡很有可能 没有做好     屏线和屏就排除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