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SA开机不显示,大小写灯有反应通病。

楼主(2014-07-25):
发一下今天遇到的这个应该算是通病吧。显卡板上的两个管子。     不能上传这么大的图片,只有把一张图片截成两张上传

网友:
怎么不能上传图片?

网友:
你把图片压缩小点就可以了啊。

网友:
你修了多少个这样问题的板子?这算是通病?

网友:
目前还没有修到这台通病

网友:
显卡导致这个问题的倒是修到过,好像是K42JR,不是这个型号的。这两个小东西导致的,没修到过

网友A:
有图纸嘛,怎么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嘛,怎么知道的

无意中发现的,后来在网上搜了一下,有好多人都遇到过

网友B:
楼主还是没修好么。。以前是大小写键没反应,现在搞了这两个管子就大小写可以显示了是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是没修好么。。以前是大小写键没反应,现在搞了这两个管子就大小写可以显示了是么。

大小写有反应  感觉已经显示了的  但是就是没显示  已经好了的

网友D:
这都能搞不会出问题吧

网友:
不太明抓白啊,你那个是什么信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小写有反应  感觉已经显示了的  但是就是没显示  已经好了的

又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E:
没遇到过!也不一定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遇到过!也不一定是通病!!

下次你遇到这个问题就知道是不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都能搞不会出问题吧

不知道  反正现在没多大问题一切正常

网友F:
把这两个管子短接就能使用?你现在这板子修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这两个管子短接就能使用?你现在这板子修好没?

修好了呀  懒的找 直接短接了两个管子   可能有点危险

网友G:
改电路  电路的稳定性会变差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改电路  电路的稳定性会变差

知道,但是 没图纸 也没找到管子   只有这样了

网友:
这个没遇到过,一般是显卡问题

网友:
  下次碰到看下,

网友:
为什么 我的 管子 换了 还是不行呢

网友:
是修好了 还是没有修好?没有明白,怎么说键盘大小写可以切换 但是没有显示?

网友:
修好了么 我也遇到了

网友:
刚修了一个  但是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你就说屏供电3.3V没有就得啦

网友:
此信号控制的后级转换电电压都没出,跑下控制级电路

网友:
华硕的机子宫小东西坏得特别勤,

网友:
确实刚刚修理一台是这个问题

网友:
没有危险,刚测试了,待机下这个3.3V是没有的1.8V更不用说了

网友H:
确实是!  今天有一台也是一样的故障   直接秒杀   你的返修了吗

网友:
没有看见过这种奇葩

网友:
引用 网友H:
确实是!  今天有一台也是一样的故障   直接秒杀   你的返修了吗

没有返修  稳当

网友(2014-09-12):
刚修好是那个13V上拉电阻100K的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修了多少个这样问题的板子?这算是通病?

网友:
怎么不能上传图片?:

网友:
这台机器还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情况,不过短接两脚后屏幕时不时会闪。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管子,哪里能买到,淘定上淘了半天也没搞到,有没有能替换的?

网友:
这个不错呢,能修好就OK

网友:
我也修到过 短接起来就给客户了  现在还没返回来

网友:
但是就是没显示 那还是没修啊·

网友:
是通病,也遇到一台按照楼主的方法修好的!故障也是不显示,键盘灯可以亮!

网友(2014-10-17):
可能是这两个管的控制不下常,引起的,现在回复是不是没有分呀

网友:
回复一下,赚点分

网友:
刚遇到了一台同样的,明天看看

网友:
焊一堆锡有什么样的作用呢,为何不换滤波电容之类的呢,求解啊楼主

网友:
没遇到过!不一定是通病!!

网友:
的确有这个问题  直接短接不知道效果如何 反正上上个月又一个 到目前为止没返修 应该算是通病吧

网友:
目前真的没遇到过。不知道算不算通病

网友:
这样应该可以 没见返修过

网友I:
短接一般来说没有什么危险,只是时序乱了而已,另外就是机器进入S5状态之后,S0下的电压会仍然存在。
这台机子就是缺少转换电压吧,相信大家碰到的话,只要按时候查应该可以查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I:
短接一般来说没有什么危险,只是时序乱了而已,另外就是机器进入S5状态之后,S0下的电压会仍然存在。
这 ...

嗯   但是能用就行  客户又不多给钱

网友(2014-11-21):
楼主 我的这个板子电压正常 但还是不显

网友:
短接?你那保修多久?

网友:
这是转接管吧,这样时间长了会有问题

网友:
这是通病吗????

网友:
短接后电压不高吗?

网友:
能修好就行..

网友(2015-06-03):
感觉不行吧 管出问题 应该换的

网友:
你把图片压缩小点就可以了啊你把图片压缩小点就可以了啊

网友:
这也太直接了吧。能用就好。但时间可能不长。

网友:
一样的 这么久了都没返修

网友:
确实可以用 我刚才遇到一台 看了帖子马上秒杀

网友:
学习了 不过还没修到呢

网友:
真的可以

网友:
华硕的机子问题多啊

网友:
小料出问题的太多了妈蛋

网友:
华硕的机器修烦了

网友:
现在到底修好了还是没修好?

网友:
是直接短接转换管的电压吧,不知会不会稳定呀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

网友:
应该没问题吧,我也那样搞了一台,快两个月了也没回来

网友:
我喜欢图纸

网友:
通病的机器,发现越多越好

网友:
这样子会不会有什么危险,最好是换掉

网友:
事独立的显卡版?

网友:
这样也能修好,楼主厉害啊。

网友:
也不一定是通病

网友:
这个不错的经验,遇到了可以借鉴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这个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你修到几台这样的机子了...竟然说是通病

网友:
还以主K42的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吗

网友:
之前修过!往了!

网友:
通病怎么还没显?

网友:
来自: 中国
我今天修了一天的华硕,一台艘没有修出来,坑爹

网友:
华硕机修得好少

网友:
这几天修的华硕有点多,都是时好时坏的,麻烦得很

网友:
今天让我遇到了,还好看了你的贴子,不然又要跑偏了,谢谢

网友:
还没遇到过,先保存下来

网友(2014-07-31):
我的这个 没有这么幸运了  两了下 管子导通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