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来求教,望前辈们耐心指教。H55主板,开机E1,内存电压。

楼主(2014-07-25):
小弟一块华擎H55,前两天电脑死机,重启后就开不开。按下电源,点亮机器,10秒之内重启,反复如此。上诊断卡,显示E1.查资料说一般是内存错。板子上有2条内存,4个插槽,照着论坛里搜到的一些帖子找原因。先测的插槽电压,和网上标准定义对比,发现63,64,184,185电压不对,找到的标准说是应该为1.5V,我量的0.59V,还有168也差别很大,量的结果为0.33V。然后知道是时钟电压和复位电压不对了,然后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求教各位前辈指教一下!

PS:我量的PCI的时钟电压有,好像是1.*V来着。LM324我也换了。上下管电压都对,下管S极电压为1.7V,边上的电容也是1.7V,和插槽核心电压相同。(我也不知道我弄得这个LM324是不是内存的供电电路,反正挨着内存槽)

网友:
小白没人理.....

网友:
跑线,内存有四个电压。

网友:
内存有四个电压,是哪4个?

网友:
自己顶,高手云集,无人问津......

网友:
内存4个供是主供电,DDR3为1.5V,还有SPD供电3.3V,两条系统管理总线118脚和238脚,有3.3V电压,系统管理总线有一条不正常或者SPD供电不正常,都会导致CPU不出供电,自然复位电压也不会正常的!

网友:
我自己量的插槽电压,楼上的老师帮忙看下。
1、083V。51、1.7V。63、0.59V。64、0.59V。67、0.84V。118、3.38V。120、0.84V。168、0.33V。170、1.7V。184、0.58V。185、0.58V。197、1.7V。236、3.39V。238、3.39V。240、0.84V。

我这表头可能有误差。

网友:
换个CPU,压北桥触发看看有变化吗?

网友:
无可替代的CPU呢,桥压过了,拿风枪也小吹了一下,无效。还是报E1.
以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拔下电源线,过一会就点亮了,这次彻底点不亮了。

网友:
诊断卡报E1,肯定是内存报错吗?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啊

网友:
reset电压和时钟电压也正常?
那为什么报E1?求点化。

网友:
你查的条件明显不对

网友:
楼上的老师是说我量的插槽电压不对?我用俩表头量过的

网友:
找到原因了,内存坏了。我奇怪的是,为什么两条内存同时都坏了。主板还是有问题。内存插槽电压1.7V正常吗?内存是1.5V的。

网友:
把内存所有条件都查清楚先,不然再查北桥

网友:
这样的,情况,建议LZ把CPU座和CPU的触点清理下,内存槽子清洁下,应该就可以解决呢。
不行可以清下COMS,检测电池的电压。

网友:
你产生内存供电芯片是324,没搞错吧?

网友:
没理论你就不要乱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