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M网络和10M网络感觉一样

楼主(2014-07-25):
单位局域网以前是10M联通,今天改成50M,怎么网速感觉差不多,甚至50M下午2~3点还有点卡,将路由器wan口线拔下直接插PC测试,外网速度是50M正常。

网友A:
网络升级了,设备却跟不上,不稳定,丢包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络升级了,设备却跟不上,不稳定,丢包严重。

会是什么环节?交换机,路由器,网线?50M需要什么硬件条件呢

网友:
没人回复了?

网友:
流量大查路由 别一个单位的路由就光用拨号加DHCP 就是百M也得卡

网友:
路路由器换了

网友(2015-03-21):
下载东西才能看得出来哦

网友:
猫到路由器用五类网线!还有路由器要是用的人在10个以上,建议换企业级路由!

网友:
50M的首先网线和网卡要支持。网线要六类线。8根全通。路由换个好的。交换机也要换成支持100M交换机。

网友:
下载才有区别  开一般网页不需要多大网速   要的是响应速度

网友:
换路由器 然后网卡设置为千兆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