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NEC MT1060+ 投影机 灯泡清零

楼主(2014-07-25):
现在手里有一台NEC的投影机  现在换完灯泡后    想清零灯泡数据    请问怎么清零一下灯泡数据    型号是 MT1060+

网友:
找到两个,可惜不是你的型号!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NEC(日电)投影机清零方法:830/840/850/440等系列时间到的话会出现二个指示灯亮,包括LAMP指示灯,清零方法是待机下按遥控器OFF健20秒左右。
NEC 460/660系列清零方法:在待机状态下,按遥控器的help健10秒钟
VT47+在菜单里的默认选项下选择清除灯泡计时器,然后按确定键就OK了

网友:
先谢谢了     这几个放法都试过了    不行的